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个小程序,为什么总是运行不了

楼主:
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两个并串转换的小程序,为什么总是运行不了,谢谢

第一个: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并串转换
ENTITY bingchuan IS
PORT (RESET :IN STD_LOGIC;
       CLK : IN STD_LOGIC;
     DIN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DOUT :OUT STD_LOGIC
         );
END  bingchuan ;

architecture bhv of bingchuan is

SIGNAL  COUNT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DAOUT : STD_LOGIC ;
BEGIN
PROCESS (CLK,COUNT,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COUNT <= "000";

            ELSIF COUNT="111"   THEN
           COUNT<="000";
         ELSE COUNT<=COUNT+1;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COUNT,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COUNT<="00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ASE COUNT IS
                 WHEN "000"=>

                          DAOUT <=DIN(7);
                   WHEN "001"=>
               DAOUT <=DIN(6);
                WHEN "010"=>
               DAOUT <=DIN(5);
                WHEN "011"=>
               DAOUT <=DIN(4);
                WHEN "100"=>
               DAOUT <=DIN(3);
                WHEN "101"=>
               DAOUT <=DIN(2);
            WHEN "110"=>
               DAOUT <=DIN(1);
                WHEN "111"=>
               DAOUT <=DIN(0);
                    END CASE ;
                 end IF;

        END PROCESS ;
          DOUT <= DAOUT ;
        END bhv ;

第二个: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bch is
port
(
rst,clk : in Std_Logic;
ser : in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par : out Std_Logic
);
end bch;

architecture bhv of bch is
variable i : integer range 0 to 7;
signal count: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k,rst)
begin
if rst='1' then i:='0';
els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if i='7' then i:='0';
else i:=i+'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 ,i,rst)
begin
if rst='1' then i:='0';
els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case count is
when '0' =>
count<=per(0);
when '1' =>
count<=per(1);
when '2' =>
count<=per(2);
when '3' =>
count<=per(3);
when '4' =>
count<=per(4);
when '5' =>
count<=per(5);
when '6' =>
count<=per(6);
when '7' =>
count<=per(7);
when others=>i<='0';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ser<=count;

end bhv;

网友:
COUNT 这个变量是组合逻辑, 根据时钟变化来触发, 而DAOUT根据时钟上升沿来触发,根据COUNT的值来判断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改,您能再详细一点指教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学过VHDL,不过你在两个process里都对counter赋值可以吗?verilog里是不可以的,而且最后的dout用阻塞赋值就可以吧,他并不在时钟控制的process里。
从没学过VHDL,试着看了下用verilog的格式验证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呵呵,不对的话别见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按你的方法去试试

网友:
这个程序本来很简单的,结果你的很复杂, 但是却没按照程序规范来做, COUNT 在VHDL不能在两个PROCESS赋值的

网友:
回复LZ:

串并转换: 都是一条语句可以实现

   DIN<='0' & DIN ( 7 DOWNTO 1);

   DOUT<=DIN(0);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