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挺不错的语音处理芯片FM2018,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
美国富迪的语音处理芯片,可以实现嘈杂环境中消除噪音通话,还可实现定向拾取语音信息,有接触过此芯片的朋友可以多交流

FM2018-380 Datasheet v1.5 _20090417_.pdf

网友:
此款是模拟接口, 如果你需要有数字接口,FM34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很正确,看来是有接触过。
FM2018是模拟接口,即用普通MIC,及常规接入方式就可以,比如是在已有成功产品方案中要加如此功能和芯片,只需把旧方案的MIC到处理芯片部分的线路切断,把这个芯片相应加入就可以。设计非常方便,而产品的功能又提升到新的层次

希望大家多交流

网友:
找到一个应用方框图,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看的出来,接入还是很方便的,不会对原设计有很大影响.这也是这个FM2018的一个方便之处.

另外说说FM34,FM34是新版本的处理芯片,目前也在大量应用,但由于是全数字构造,没有了模拟接口,所以就是输入的MIC也必须是数字的,相比之下设计的复杂度捎高些,但得到的效果会比老版本更好,这就看各家公司的取舍.

希望更多朋友来交流这类话题,,

网友:
有没有FM1188的datasheet呢

网友:
请问你们公司的联系方式

网友:
感觉不错,我们也在做这个方面的应用

网友:
参数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