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STC单片机做检测大电流电流表

楼主:
检测大电流 需要用到电流互感器 但是对那个东西部熟悉 请教下该怎么接那个线路 包括用到运放的线路 毕竟大电流的涉及到安全问题 请教下各位大侠 该怎么做检测大电流的检测电路呢? 小弟跪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电流并不涉及安全问题,涉及的安全的主要是电压,当然大电流应该注意也是必须的,说一下具体要求,比如电流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
想问一下多大电流啊

网友:
目前我们检测过6300A,不知道够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知道一般的电流互感器输出的是最大为5A的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电力系统中用的互感器,不是信号测量用的

网友:
电流互感器,然后串上电阻获得电压,然后检测呗,要是为了图安全就电池供电,其实弄个开关电源也是和电网隔离的。

网友:
单片机开发
QQ:623145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