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用msp430f149单片机写过DTH11的程序?

楼主:
本人在用一款msp430f149单片机,通过DTH11温湿度传感器测定当前的温湿度,哪位大侠有现成的代码分享一下喂!不尽感谢!

网友:
我记得这款传感器厂家有代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去哪儿找啊,我程序也有一个就是调不成功!悲剧啊!
#include
#define DATA_DIR_OUTPUT         P2DIR|=BIT2
#define DATA_DIR_INPUT         P2DIR&=~BIT2
#define DATA_H         P2OUT|=BIT2
#define DATA_L         P2OUT&=~BIT2
#define DATA_IN  ((P2IN&BIT2)>>2)
//#define DATA_IN         ((PINC & BIT(PC0)) >> PC0)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
unsigned int humidity;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_NOP();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    _NOP();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j=0; j    for (i=0;i<1140;i++);
}

unsigned char get_DHT11_value(void)
{
    unsigned int bit;
    unsigned char p=0,time_count;

    temperature=0x0000;
    humidity=0x0000;
    bit=0x8000;

    DATA_L;
    DATA_DIR_OUTPUT;
    delay_ms(30);       //主机至少拉低18ms
    //delay_25_ms();
    DATA_H;
    delay_nus(30);         //主机拉高20~40us
    //delay_30_us();

    DATA_DIR_INPUT;
    delay_nus(60);
    //DelayUs(60);            //DHT11响应80us
    //delay_30_us();
    //delay_30_us();

    //无应答信号,退出
    if(DATA_IN!=0)
        return 0;

    //等待电平变高,设置200us超时控制
    time_count=0;
    while(DATA_IN == 0)
    {
       delay_nus(10);
      //DelayUs(10);
      //delay_10_us();
      if(++time_count==20)
        return 0;
    }

    //等待电平变低,设置150us超时控制
    time_count=0;
    while(DATA_IN==1)
    {
      delay_nus(10);
      //delay_10_us();
      if(++time_count==15)
        return 0;
    }

    //数据开始
    while(p!= 2)
    {
        //低电平宽度50us
        //等待电平变高,设置100us超时控制
        time_count=0;
        while(DATA_IN==0)
        {
           delay_nus(10);
          //delay_10_us();
          if(++time_count==10)
            return 0;
        }

        time_count=0;
        do
        {
          delay_nus(10);
          //delay_10_us();
          time_count++;
          if(time_count==10)
            return 0;
        }
        while(DATA_IN==1);

        //若高电平超过50us,说明数据位为1,否则为0
        if(time_count>=5)
        {
          if(p==0)
            humidity|=bit;
          if(p==1)
            temperature|=bit;
        }

        bit>>=1;
        //1字节结束
        if(bit==0x0000)
        {
          p++;
          bit=0x8000;
        }
    }

    return 1;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get_DHT11_value( );
}

网友:
答复

你好!
    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看是否有.
   也可以到www.ti.com的社区论坛去找一下:http://e2e.ti.com/?DCMP=TIHomeTr ... ome_d_e2e_community

fred

网友:
unsigned long ReadTempHum()
{
    unsigned int Timer_Cnt;
    unsigned long Result;
    DATA_PxDIR |= DATA;
    DATA_PxOUT &= ~DATA;
    __delay_cycles(19000);                    //至少18ms
    DATA_PxDIR &= ~DATA;
    while(DATA_PxIN & DATA);
    DATA_PxIES |= DATA;
    DATA_PxIFG &= ~DATA;
    while(!(DATA_PxIFG & DATA));
    DATA_PxIFG &= ~DATA;
    for(char k=0;k<32;k++)
    {
        Result <<= 1;
        TACTL |= TACLR;
        while(!(DATA_PxIFG&DATA));
        DATA_PxIFG &= ~DATA;
        Timer_Cnt = TAR;
        if(Timer_Cnt>90)
        {
            Result |= 1;
        }
    }
    for(char k=0;k<8;k++)
    {
        Cal <<= 1;
        TACTL |= TACLR;
        while(!(DATA_PxIFG&DATA));
        DATA_PxIFG &= ~DATA;
        Timer_Cnt = TAR;
        if(Timer_Cnt>90)
        {
            Cal |= 1;
        }
    }
    return Result;
}
调试可行。
我程序中没有加超时检测,可能会死循环。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