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
1   LPC_SYSCON -> SYSAHBCLKCTRL |=  (1 << 6);    /* 初始化AHB时钟为GPIO时钟   */
2 LPC_IOCON  -> PIO0_1         =  0x00 ;       /* 配置为管脚GPIO功能       */
  3LPC_GPIO0  -> DIR           |=  LED;         /* 设置为输出模式            */
  4LPC_GPIO0  -> DATA           =  0x00;         /* 输出数据,初始化为高电平 */

(P0.1接LED负,3.3V接LED正)
注意第4步,我看了DATASHEET,DATA复位值为0x00,
那为什么我第4步写成
4LPC_GPIO0  -> DATA           |=  0x00  就不对呢

请指教,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飘过……帮顶……我也想不明白了

网友:
有配置顺序要求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LPC_GPIO0 -> DATA |= 0x00;
等效
LPC_GPIO0 -> DATA |=LPC_GPIO0 -> DATA | 0x00 ;

也就是说,先读LPC_GPIO0的状态,然后再进行赋值。
所以,接下来你可以再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