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 spi驱动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
我在写一个wince的spi驱动来读取ad的数值,
使用查询方式读取2440 spi总线上的数据
void write_spi(unsigned char txdata)
{
   // Check the status of Transfer Ready flag(READY=1) ,and then write data to SPTDAT0
   v_pSPIPregs->SPTDAT0 = txdata; // Write Potentiometer value
   RETAILMSG(TRUE, (TEXT("INFO:write_spi data (%ld).\r\n"), v_pSPIPregs->SPTDAT0));
   RETAILMSG(TRUE, (TEXT("INFO:before while loop v_pSPIPregs->SPSTA0 is (%ld).\r\n"), v_pSPIPregs->SPSTA0));

   // Wait to complete write data
   while(!(v_pSPIPregs->SPSTA0 & 0x01== 0x01 ));     //SPSTA0的READY是否置位
  RETAILMSG(1,(TEXT("write_spi delay is over\n")));
}
每次调试到上述代码中的while(!(v_pSPIPregs->SPSTA0 & 0x01== 0x01 ));  时,下位机总是死机
这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wince的消息队列机制 不能让程序进入死循环 在裸机上这么写的时候调试通过 但是驱动中这么写就死机 麻烦谁给说说为什么啊 另外 我在while循环中添加打印语句时 会不停地打印该语句 就是无法跳出来 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写一个wince的spi驱动来读取ad的数值,
使用查询方式读取2440 spi总线上的数据
void write_spi(unsigned char txdata)
{
   // Check the status of Transfer Ready flag(READY=1) ,and then write data to  ...

问题已解决 是SPI的寄存器往内存映射时候出问题了
VirtulaCopy的最后一个参数应该添加PAGE_PHYSICAL

网友:
楼主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有问题想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