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与地线的区别

楼主:
火线地线零线  为了使交流电有很方便的动力转换功能, 通常工业用电,三根正弦交流电。电流相位(反映电流的方向大小)相互相差120度。通常我们将每一根这样的导线称为相线(火线),通常电力传输是以三相四线的方式,三相电的三根头称为相线,三相电的三根尾连接在一起称中性线也叫"零线"。叫零线的原因是三相平衡时刻中性线中没有电流通过了,再就是它直接或间接的接到大地,跟大地电压也接近零。地线是把设备或用电器的外壳可靠的连接大地的线路,是防止触电事故的良好方案.火线又称相线,它与零线共同组成供电回路。在低压电网中用三相四线制输送电力,其中有三根相线一根零线。为了保证用电安全,在用户使用区改为用三相五线制供电,这第五根线就是地线,它的一端是在用户区附近用金属导体深埋于地下,另一端与各用户的地线接点相连,起接地保护的作用。

    火线、零线、地线的颜色

    按我国现行标准,GB2681中第3条依导线颜色标志电路时,一般应该是相线-A相黄色,B相绿色,C相红色。零线-淡蓝色。地线是黄绿相间。如果是三相插座,左边是零线,中间(上面)是地线,右边是火线

    用电分为动力用电和家用电.

    动力用电就是常说的380伏电,多用于工厂.这种电多是三相四线.四线中三根火线,一根零线.火线是指三相四线电网A B C中的任意一相,零线是指三相四线对地无电压有电流的那一根电线, 三根火线经过负载如电动机等用电设备后都经过零线形成回路,设备才能正常工作.零线在发电厂是接地的. 一般情况下,三相电路中火线使用红、黄、蓝三种颜色表示三根火线,零线使用黑色。

    家用电是指我们常说的220伏电也叫单相电,有两根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火线经过负载如灯泡等用电器后经零线形成回路,用电器才能正常工作.这里的零线在发电厂也是接地的.单相照明电路中,一般黄色表示火线、蓝色是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地线。也有些地方使用红色表示火线、黑色表示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地线。一般情况下红色是火线,蓝色是零线,黑色是地线.

    动力电和家用电的零线虽然在发电厂都是接地的,但我们平时说的地线和零线不是一个概念.你看我们家里的三孔电源插座,如果是正规施工,其中一个孔是火线,一个孔是零线,一个孔是地线.这里的地线整座楼汇集后接地.这才是常说的地线.多数家用电器都要求要接地线,就是要和这根地线接在一起.

    火线是带电的,地线和零线是不带的,家用两插孔的插座里有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用电笔能测出带电来的是火线,不带电的是零线,三插孔的插座里才有地线,地线要连接在用电器的外壳上,以防止电器漏电使人触电伤亡。

    另外,家用插座里各孔的接线位置是有规定的,如果拆开插座可以看到,标有L标记的点是接火线的,N标记的是接零线的,地线有个专门的接地符号。不懂的人千万不要乱接(特别是地线的位置),否则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地线是作为电路电位基准点的等电位体。这个定义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地线上的电位并不是恒定的。如果用仪表测量一下地线上各点之间的电位,会发现地线上各点的电位可能相差很大。正是这些电位差才造成了电路工作的异常。电路是一个等电位体的定义仅是人们对地线电位的期望。HENRY 给地线了一个更加符合实际的定义,他将地线定义为:信号流回源的低阻抗路径。这个定义中突出了地线中电流的流动。按照这个定义,很容易理解地线中电位差的产生原因。因为地线的阻抗总不会是零,当一个电流通过有限阻抗时,就会产生电压降。因此,我们应该将地线上的电位想象成象大海中的波浪一样,此起彼伏。

    目前,我们使用的电源插座大多是单相三线插座或单相二线插座。单相三线插座中,中间为接地线,也作定位用,另外两端分别接火线和零线,接线顺序是左零右火,即左边为零线,右边为火线.凡外壳是金属的家用电器都采用的是单相三线制电源插头。三个插头呈正三解形排列,其中上面最长最粗的铜制插头就是地线。地线下面两个分别是火线(标志字母为"L"Live Wire)零线(标志字母为"N"Naught wire),顺序是左零右火,(插头背面对着自己本人时)。

    地线通过深埋的电极与大地短路连接。市电的传输是以三相的方式,并有一根中性线,三相平衡时中性线的电流为零,俗称"零线",零线的另一个特点是与地线在系统总配电输入短接,电压差接近为零。三相电的三根相线与零线有220电压,会对人产生电击,俗称"火线"。

    为什么会触电?

    有的人误以为零线就是地线,把家用电器的接地和零线接一起,那么火线在和零线形成回路的同时也和家用电器的外壳形成回路,使外壳带电,尤其是在零线因故障已断开而电源插座接地又不好的情况下更容易触电.

    1、零线:在家庭用电中,零线通常是指从变压器接地体引出来的线,它的接电阻有严格的规定,必须小于等于0.5欧姆,这样才能保证用电设备正常使用;

    2、火线:是相对于零线来说的,通常家庭用电只是用三相电的其中一相,它的线电压为220伏,它是通过零线构成回路使家用电器工作的;

    3、地线:我们给家用电器接的电线,通常是为了安全和消除静电而接的地线,它对接地电阻没有严格的要求,通常是比较大的,对地电压没有电流通过时为零,把它做为用电器的零线是无法让设备正常工作的;

    4、中线:  就是将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与电源(发电机和变压器)的接地线做金属连接起来的那条线,它要求供电给用电设备的线路中的熔断器或空气开关,在用电设备一相碰壳时,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断开电路,从而保护设备和人生安全;

    5、家中的插座不是三相插座而是三线插座,它的中间是接地线的,两边是用来接零线和火线的,虽然电工手册上也有左零右火的规定,但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要求并不那么严格。

     照明电路里的两根电线,一根叫火线,另一根则叫零线。火线和零线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地的电压不同:火线对地电压为220V,零线对地电压为0. 家里的一般是三孔插座不是三相插座,中间是接地线,两边是火线和零线,右边为火线(L),左边为零线(N).

    火线和零线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地的电压不同:火线对地电压为220V,零线对地电压为0

    中线是从发电机或电力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线,如果它不接地就称为中线,如果将它良好接了地(大地为零电位),此时的中线就又称为零线了。民用电的零线和地线虽然都从同一点引出,但它们各自的功能是分开的,不能混用。比如零线和火线是用电的回路线,它们和电器的外壳是缘的,线里流动的电流是同样大小的,故线径是同样的粗细。而地线是和电器的外壳相联的,当电器有故障时当中才有电流流通,一般没有电流,故其线径要细得多。零线和火线是用电的回路,故绝不能将零线接到外壳上,那会使人触电的。

    火线和零线区别

    火线和零线都是带电的线,。零线不带电是因为电源的另一端(零线)接了地,我们在地上接触零线的时候,因为没有位差,就不会形成电流。零线和火线本来都是由电源出来的,电流的正方向就是由一出,经过外部设备,从另一端进.形成 一个回路。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就是电源的两个端子其中的一个接了大地

    零线和地线区别

    1.零线和地线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不是一回事。

     2.地线的对地电位为零。使用的电器的最近点接地。

     3.零线的对地电位不一定为零。零线的最近接地点是在变电所或者供电的变压器处。

    4.零线有时候会电人,在什么时候呢?当你的电炉子不发热了,千万不要以为没电了,不会电人,错啦!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离你的电器很沅的地方N线断开了,用电压表一量会发现,电器的LN线都是市电的电压!

     5.地线不会电人,除非很糟的情况,设计者不懂,或者胡乱搞的产品!

    6.在你的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

网友:
够详细的!常识,得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补充一点,零线 不是零电位。因为在实际供电电路中,三相电源不会像教科书上讲的那样三相平衡。实际的情况是很负杂的,尤其是居民住宅。所以一般情况下,零线对地大约都会有十几到几十伏特的电压,源于三相不平衡状态。
还有一点,有时还会有重复接地(供电线路每隔一定距离要设置一个接地网,并与零线连接,叫重复接地。)的某一点,年久失修等同虚设,这种情况下零线也会有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从小就困扰我了 我一直觉得都是0v干嘛弄两根呢 谢谢楼主!!!!!

网友:
如此详细,佩服!

网友:
说得很好,学些了!

网友:
说的比较好,不过还经验整理一下,有些好像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