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B口低四位用作按键扫描输入,但在线调试功能不能用

楼主:
刚写了一个按键扫描程序,2*4的按键,用RE0~RE1做输出,RB0~RB3的低四位做输入。
使用programmer烧写程序后可以用,但是我想用Debug进行在线调试,当我运行时,就出现下面的情况,请高手指点一下!B口的RB6~RB7我并没有占用,但是用作串口编程为什么不行呢?
Running...
PK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网友:
没用过debug 模式,应该不行吧。不过现在的问题可以肯定你下载器和目标板没连接好。

网友:
现在可以Debug了,我把RB6~RB7口上接了按键,拔掉之后就可以了。这是个小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