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是积分运算电路 图二  是输入波形和与之对应的输出波形

楼主:
问题:请问本应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的附加相移为180°,现在只有90°,是不是由于加的反馈电容导致的滞后90°?

网友:
积分电路输出应不是这样的波

那个90度不是电容搞地,楼主查查前级或别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图就是整个电路了,没有别的电路了。电路中加了电容应该是要产生相移的吧,这个电容接在放大级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是不是有点像密勒效应补偿?

网友:
不是积分电路吗?

把sin积成-cos就对了,再加上运放反相一次,变成了cos。
当然,严格的还应加入R、C参数推导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懂了,谢谢大哥讲解。 大哥,小弟刚发了个帖子,麻烦大哥抽空看看,替小弟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