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S-51单片机的求助

楼主:
以下是是MCS-51单片机的数字时钟程序,求助各位大侠!帮忙看看题目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tab[]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unsigned char code bittab[]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hour=12,min=0,sec=0;//时分秒
unsigned int count;//定时1ms计数次数
unsigned char num=0;//数码管序号

void disp()  //显示函数
{
    num++;
    num=(num%6);
    P2=0xff;    //数码管消影
    P0=0xff;
    P2=bittab[num];
    switch(num)
    {
        case 0:    P0=disptab[sec%10];        break;//秒个位
        case 1:    P0=disptab[sec/10];        break;//秒十位
        case 2:    P0=disptab[min%10];        break;//分个位
        case 3:    P0=disptab[min/10];        break;//分十位
        case 4:    P0=disptab[hour%10];    break;//时个位
        case 5:    P0=disptab[hour/10];    break;//时十位
        default:    ;
    }
    //if(num==2||num==4)P0=P0&0x7f;
}
void t0() interrupt 1   //T0中断函数
{
    TL0=0x6c;//赋初值,重新定时1ms
    TH0=0xfc;
    count++;
    if(count==1000)
    {
        count=0;
        sec=sec+1;
        if(sec==60)    {sec=0;min++;}
        if(min==60)    {min=0;hour++;}
        if(hour==24)    {hour=0;}
    }
    disp();
}

void main()  //主函数
{
    TMOD=0x01;    //T0工作方式1,定时
    TH0=0xfc;    //定时1ms,赋初值
    TL0=0x6c;
    ET0=1;
    EA=1;
    TR0=1;
    while(1);
}
通过修改源程序设计一个可预置倒计时秒表!按键S1调节十位,按键S2调各位,预置范围为(0-59),按键S3负责启动S4暂停,暂停时现实最后记时值,当倒计时进行时s1和s2不起作用,倒计时到0时蜂鸣器报警1秒,又回到预置值准备倒计时。

提示:通过定时和中断记性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在主程序中判断按键,通过一个位变量来表示倒计时的运行于暂停状态,在1s计时到的时候判断标识状态以确定是否要对计数值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