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测试架读到得nand flash id 是错误的,有没有办法修复?

楼主:
请教大侠!测试架读到得nand flash id 是错误的,有没有办法修复?有搞过恢复nand flash ID的兄弟请加致电:15899781278 莫  QQ:236136

网友:
这个不行吧。ID读取错误的话检查线有没有接错,如果FLASH坏了就没戏了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测试架一般不会有问题

ID读不出你还问啥,换吧

网友:
有人可以修复的!需要设备!我已经找人去搞了,把ID重新写入flash里面即可!

网友:
ID读不出来表坏了,你写进去,难道想山寨不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读出的ID不正确 ,如果不是软件的问题那么 你就考滤换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