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
请教各位,最近在调一个单片机的小系统,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板子上电之后有时候是正常的,有时候是异常死机状态的(感觉是程序跑飞回不来),按下单片机复位电路的复位开关之后板子肯定正常跑了~

在线调试下全速跑板子是正常的,没有出现异常死机状态~~

搞了好多次了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还请各位大侠帮忙出出主意,用的单片机是C8051F320,系统比较简单:总共就只有单片机最小系统,JTAG下载电路,加速度传感器(使用单片机I2C接口),扩展一个现成的24L01无线模块(发送速率2Mbps)

附主要电路图:

网友:
狗狗关没

如果不是程序的事,那只有硬件,电源是否稳,还有芯片是否正常,再有复位,期等着楼主的下文

网友:
回复 网友A:

1、电源试过用2节干电池供电和1117-3.3V供电都试过,问题都存在
2、看门狗在程序中一开始就关掉了
3、几套板子都是有这样的问题的,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吧,如果有问题是单片机?
4、单片机系统时钟使用内部晶振12m不分频

网友:
关键我纳闷的是它时好时坏,每次上电就能看出来,要是系统正常不断电就一直正常,如果系统不正常必须断电才有可能正常,或者按一下复位开关就肯定好了;每次上电正常的概率趋于50%左右,基本上是一次正常,一次不正常~~~
这个复位电路应该没问题吧,我以前搞过另外一套板子也是用的这个复位电路,网上参考的也是这个一样的~~

网友:
看看你的电源供给电路是怎么做的?是否电压上升太缓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的电源是用的2节干电池作为3v电源给整个系统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上有没并大电容?或者用的是内阻已变大的旧电池?
 因为你说的情况是:手动复位正常,问题只出现在上电时。因此有理由怀疑是上电时电源电压上升过于缓慢,导致MCU的复位脉冲宽度不够无法正常复位。拿双踪示波器抓一幅图就知道了:用一个通道监视电源电压,另一通道看复位脚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干电池供电附近的确没有单独采用电容接地,我再去买几节新的来试试~
您所说的大电容是?这种3v的干电池用103和104电容并联可以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上常见不少设计动辄用几百上千微法的电容给电源滤波,这样的做法未必正确,很可能反而使复位不正常。但板上的10~47uF电源滤波还是需要的,如果负载只是一块单片机的话。

网友:
还有好的时候,我看很查复位

还有一个关键东东得浮出水面了,那就是CPU设置问题,是否晶振没设对,若都对,那就是CPU,嘿嘿,我早就听有人对这款CPU有微词,请楼主明查到底,一定要找出原凶,还是等楼主下文

网友D:
初学者问一句,VCC和GND之间不加一个电容为什么要加一个电阻呢

网友:
抗干扰是否在设计的过程中考虑进去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初学者问一句,VCC和GND之间不加一个电容为什么要加一个电阻呢

第一个问题同zjjone1023
第二个问题是你的阻容复位电路是否合理,有没有测过上电时的波形

网友:
估计还是我的电源供电有问题,上电波形不太好……画板子的时候没有加滤波……

网友:
除加强电源去耦外,把复位时间延长一下试试,同时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死机时晶振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