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程序咋了

楼主:
请求高手帮助这流水灯的程序明明正确啊    为啥编译总是错误啊    我是菜鸟     急求帮助    麻烦了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uin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                 for(y=0;y<60;y++);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for(i=0;i<8;i++)
        {
                P0=table;
                delay(60);
        }

}
错误信息(用的是keil   uvision2 软件)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lesson1_4.c...

LESSON1_4.C(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LESSON1_4.C(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LESSON1_4.C(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ESSON1_4.C(1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for'

LESSON1_4.C(1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LESSON1_4.C(10):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Target not created
请教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这样写

for(x=0;x for(y=0;y<60;y++);
这名有毛病
应写成
for(x=0;x<60;x++)
{
   for(y=0;y<60;y++)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发帖子的时候  写错了    即便是这样写也会出现上面的这种错误提示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lesson1_4.c...

LESSON1_4.C(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LESSON1_4.C(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LESSON1_4.C(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ESSON1_4.C(1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for'

LESSON1_4.C(1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LESSON1_4.C(10):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Target not created
请教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哦    终于找到毛病了   原来是数组的后面少了一个分号   呵呵呵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