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STM32的板子为什么烧写不了程序?

楼主:
我用STM32F103做了一个板子,板子已经焊完了,软件已经通过仿真通过了,我用RV MDK编译的,硬件部分的话也没什么问题,用JTAG的SWD模式烧写测试程序,我是用J-Flash烧写的,提示:
Auto programing target (1504 bytes,1range)
-connecting....
--connected successfully,
--ERASING affecttd secttor.....
-ERROR:RAM check failed @ADDRESS 0x20000000
--ERROR:write:0xE7FEBE00
---ERROR:read0xAAAAAAAA AAAAAAAA
--ERROR:0 BYTES OF RAM have been checked successlly
---ERROR:failed to auto progam target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很抱歉,本人第一次做板子,谢谢各位了。

网友:
应该是FLASH型号没选对

网友:
不是啊

我用STM32F103做的,没有外接FLASH,只是用了它内部的资源,128K的FLASH,20k的SRAM空间。我用SWD模式连的只是SWDIO,SWDCLK。

网友:
内部RAM都无法check  显然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沙发”说的是对的。128K的FLASH 是STM32F103xB,这里x也要选对

网友:
看看boot0,1

看看boot0,1,或者下载的setting中的型号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