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ADS7804。ADS7804问题

楼主:
按照ADS7804手册接法,在没有模拟量输入的情况下,模拟输入引脚怎么会有2.07V的电压。

网友:
管脚量错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的是管脚 1

网友:
CAP 是内部参考电压 (Vref) 输出脚, 当外部没有模拟电压输入时,
Vref 经过 33.2K 输入到 Vin, 所以你就量到电压了.

33.2K 提供给 Vin 一个 offset 电压, 你试试不要接 33.2K 应该可以正常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