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学习过程中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楼主:
问题1:关于映像文件的执行和加载地址问题
     映像文件的输入部分是代码段和数据段,经编译后生成RO段和RW段。当然RO指代码段和常量,在ADS设置地址时,即RO base,意思是在连接时生成的可执行文件的存放地址和运行地址。
第一,        我想问下是不是每个程序都有代码段和数据段,代码段和数据段在程序中哪里体现,我对这两个感念比较模糊。到底什么是代码段和数据段,执行时到底怎么执行的。
第二,        我的开发板是TQ2440,我用的书市韦东山的书,我通过scureCRT的提示(把u-boot烧写到NOR FLASH后就会有许多菜单选项)选择a选项,意思是烧写到NAND FLASH,然后我程序比较简单,RO base的地址如果选择,0x3000000,就是程序的加载地址和执行地址都是sdram开始的起始地址,那么我想问我是把程序烧写到NAND的 而这里设置的RO段存放在0x3000000开始的地址空间,那程序到底是在哪呢(我试验过了 是在nand里的,因为我重启后程序没掉任然可以执行),这两者不是矛盾了吗(烧写到NAND和地址0x3000000),这两者又是什么关系呢。RO地址的设置对程序的运行有什么影响呢。如果地址设为0x0000000,是不是不管地址设为什么,只要我是烧写到NAND中的程序都会将前4kb内容自动移动到sram中呢?程序烧写到NAND中后,程序的地址是什么,还是没有地址的,我觉得NAND是存储器,应该也有地址吧,就像sdram是从0x3000000开始的一样。
第三,        对于这样一个程序(韦东山书中的例子 一下程序的汇编码是在linux下的,程序烧写到NAND中)

.equ        MEM_CTL_BASE,       0x48000000
.equ        SDRAM_BASE,         0x30000000

.text
.global _start
_start:
    bl  disable_watch_dog               @ 关闭WATCHDOG,否则CPU会不断重启
    bl  memsetup                        @ 设置存储控制器
    bl  copy_steppingstone_to_sdram     @ 复制代码到SDRAM中
    ldr pc, =on_sdram                   @ 跳到SDRAM中继续执行
on_sdram:
    ldr sp, =0x34000000                 @ 设置堆栈
    bl  main
halt_loop:
    b   halt_loop

disable_watch_dog:
    @ 往WATCHDOG寄存器写0即可
    mov r1,     #0x53000000
    mov r2,     #0x0
    str r2,     [r1]
    mov pc,     lr      @ 返回

copy_steppingstone_to_sdram:
    @ 将Steppingstone的4K数据全部复制到SDRAM中去
    @ Steppingstone起始地址为0x00000000,SDRAM中起始地址为0x30000000

    mov r1, #0
    ldr r2, =SDRAM_BASE
    mov r3, #4*1024
1:
    ldr r4, [r1],#4     @ 从Steppingstone读取4字节的数据,并让源地址加4
    str r4, [r2],#4     @ 将此4字节的数据复制到SDRAM中,并让目地地址加4
    cmp r1, r3          @ 判断是否完成:源地址等于Steppingstone的未地址?
    bne 1b              @ 若没有复制完,继续
    mov pc,     lr      @ 返回

memsetup:                           @ 设置存储控制器以便使用SDRAM等外设

    mov r1,     #MEM_CTL_BASE       @ 存储控制器的13个寄存器的开始地址
    adrl    r2, mem_cfg_val         @ 这13个值的起始存储地址
    add r3,     r1, #52             @ 13*4 = 54
1:
    ldr r4,     [r2], #4            @ 读取设置值,并让r2加4
    str r4,     [r1], #4            @ 将此值写入寄存器,并让r1加4
    cmp r1,     r3                  @ 判断是否设置完所有13个寄存器
    bne 1b                          @ 若没有写成,继续
    mov pc,     lr                  @ 返回

.align 4
mem_cfg_val:
    @ 存储控制器13个寄存器的设置值
    .long   0x22011110      @ BWSCON
    .long   0x00000700      @ BANKCON0
    .long   0x00000700      @ BANKCON1
    .long   0x00000700      @ BANKCON2
    .long   0x00000700      @ BANKCON3
    .long   0x00000700      @ BANKCON4
    .long   0x00000700      @ BANKCON5
    .long   0x00018005      @ BANKCON6
    .long   0x00018005      @ BANKCON7
    .long   0x008C07A3      @ REFRESH
    .long   0x000000B1      @ BANKSIZE
    .long   0x00000030      @ MRSRB6
.long   0x00000030      @ MRSRB7

此段程序是把内存中代码复制到sdram中并执行,RO地址或在linux下设置Ttext 为0x3000000(即连接地址),我想问,既然已经设置代码的存储和执行地址为0x3000000了,那还有加一段代码把程序复制到sdram中干嘛呢,岂不是多次一举,我试过了把地址改为0则程序是从0开始执行的(通过在linux查看反汇编),那程序不是没有通过
copy_steppingstone_to_sdram函数复制到sdram中吗
注:main函数时一段控制LED交替亮暗的程序,比较简单
综上所述,我想问的课归结为:
1、        NAND 与连接地址的设置到底是什么关系,连接地址的设置对程序的执行有什么影响,就是程序烧写到NAND中后,接下是如何根据连接地址执行的,还有程序到底是放在哪的,地址又是什么。
2、        关于程序段和代码段不太懂,到底ARM是如何执行的。
3、        对于上面那段程序,copy_steppingstone_to_sdram之前的代码是在sram中执行的吗,后面的就是在sdram中执行的吗,如果我把链接地址设置成0x30000000时,查看反汇编,所以程序都是在sdram开始的地址0x30000000开始执行的,为什么?
4、        还有对于这段程序,copy_steppingstone_to_sdram代码(把所以代码赋值到sdram中)不是和连接地址0x3000000重复了吗(两者都是把代码复制到sdram中啊)

还有好多涉及到内部工作原理的问题,暂且问这些,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好多奇怪的问题,希望贵高手能帮我解答 小弟不甚感激
QQ630665564

网友:
这个部分有点复杂,那么给楼主传个资料看看吧:

网友:
不否认韦东山那本书写得不错,个人就翻了无数遍

但其将2410与2440混在一块的代码,确实看晕了无数人

网友:
独自上路,径直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