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的IO端口能够同时支持50个输出吗?

楼主:
LM3S9B96的IO端口能够同时支持50个输出吗?
9B96有65个GPIO,请问可以同时输出吗?同时输出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可以同时输出啊,共有9个GPIO物理模块,同时输出电流电流是多少不知道。

网友:
还是保住在额定输出电流:8MA吗?

网友:
一般的mcu的最大输出电流都是有限度的,如果你要同时那么多的IO输出的话,可以加74hc245等缓冲器。

网友:
可以同时输出的

网友:
答复

你好!
       你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你找到LM3S9B96 的datasheet,你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参数.
       准确地讲,如果GPIO不用做一般的通信口,至少会有50个,至于作输入输出,有个别的口是只能做输入,你可以查一下资料. 至于输出电流是可以调节的,有好几个档,具体电流请参考datasheet.
       http://www.luminarymicro.com/home/data_sheets.html

F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