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讲讲这图呗,谢谢

楼主:
为什么要电容C来导通 晶闸管VD,

AC自己导不通VD吗?

网友:
俺是初学者,麻烦教师们多说说

电容C和电源AC对 VD的作用不是一样的吗?  咋也想不通

难道AC给C充电, 结果C的电压会比AC高??

网友:
俺这问题太简单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容在这个电路中首先是起到通路作用,不然的话HL如何工作。二是电容本身的容抗降压给VD也就是给双向触发二极管建立一个分压点。VD是个比较特殊的元件,查一下资料就会理解了。现在RP和C是一个什么电路应该清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在这个电路中首先是起到通路作用,不然的话HL如何工作。二是电容本身的容抗降压给VD也就是给双向触发二极管建立一个分压点。VD是个比较特殊的元件,查一下资料就会理解了。现在RP和C是一个什么电路应该清楚了吧。 ...

还是不懂啊..

电源明明也做用到了VD上..为啥非要等电容充好电了才导通啊.

难道说,电容充完电后,它的电压会比给它充电的电源电压还高吗????

其实俺主要还是对电容没能理解..这东西挺怪的

网友:
VD是需要导通电压的,当电容充电不够时,电压不到门限电压,自然不会导通

顺便说一下,偶是做软件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仿真一下看看吧。

网友:
可能是可变电阻RP分压造成了电压不够VD导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