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和接机

楼主:
看电路图里面,有的是接地,有的是接机壳,

不知道它们有什么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在电路图里的接地,是指搭建一个公用的回路,给信号一个通道。也可以叫公共参考点,或者叫地电位。接机壳一般是从静电屏蔽角度或者漏电防护角度讲的多一些。测试仪器上见到的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在电路图里的接地,是指搭建一个公用的回路,给信号一个通道。也可以叫公共参考点,或者叫地电位。接机壳一般是从静电屏蔽角度或者漏电防护角度讲的多一些。测试仪器上见到的多一些。

就是说接地线本来应该是个回路,只是画图人为了简单画成了接地呀...

谢谢兄台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