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与STM32的粗浅对比

楼主:
我用过STM32,现在又用LM3S。用后者的原因就是因其集成有网口。通过对比,我发现LM3S有一点不如STM32,就是外设的更新事件。STM32中可以通过更新事件机制实现外设之间直接打交道,而不必打扰CPU,从而大大提高了处理效率。但LM3S中就没这种机制,这是其一大不足。不知TI能否予以改进。
  另外,LM3S的网口既然集成了MAC+PHY,为设么不集成协议?还要通过软件实现,耽误事。据我所知,对上述三者全部硬件实现的只有南韩的一款芯片W7100,是51核的。不知TI下一步能否硬件集成协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说的更新事件,是中断还是DMA呢,这两种机制TI的M3都是支持的。
另外楼主提到的硬件集成协议栈,有好处也有坏处,优点确实是方便了,缺点灵活性丧失了,成本提高了;就连集成了phy也是有缺点的,因为集成的phy并不能满足所有应用,所以TI还推出了不集成phy的版本lm3s9n96等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款芯片都有它的特点,没有一款芯片是完美的,如果都完美了,估计那价格也就让它不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更新事件,是中断还是DMA呢,这两种机制TI的M3都是支持的。
另外楼主提到的硬件集成协议栈,有好处也有坏处,优点确实是方便了,缺点灵活性丧失了,成本提高了;就连集成了phy也是有缺点的,因为集成的phy并 ...

更新事件不是中断,是外设之间打交道的信号,不经过CPU(中断是发给CPU的)。譬如我要用定时器控制ADC的采样,一般做法是定时器溢出发中断给CPU,再由CPU启动ADC。如用更新事件,则可由定时器发更新事件直接给ADC来启动其采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TI的M3也是支持的,定时器、比较器都可以直接触发ADC采样,而且具有ADC采样序列,支持一次进行多次多通道的采样。
DMA也可以通过事件直接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TI的M3也是支持的,定时器、比较器都可以直接触发ADC采样,而且具有ADC采样序列,支持一次进行多次多通道的采样。
DMA也可以通过事件直接触发。

果如此,受教了。我也是刚接触LM3S,未及细看。
你能告诉我在Stellaris的库函数中实现事件直接触发DMA的函数是哪些吗?

网友:
刚又想起两者的一点不同:STM32可以倍频,而LM3S似乎没有。

网友:
STM32可以外设重映射,TI的要9000系列才有

网友:
你好!
      首先感谢你对TI产品的关注,由于具体的ST我没有测试过.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很难准确回答你.关于外设更新事件,如果ic的硬件机制做进去的话,的确让CPU省不少的事情,但最终交互的信息还是需要CPU参与.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在你的CPU集成了乘法器,那你就不需要用ALU进行更多的逻辑计算,在速度上肯定是更快了,但这也带来功耗及成本的增加.
      关于第二问题,我可以准备给你答复. 这里关键是PHY的功能,你指的南韩W7100应该是将协议栈用硬件的方式实现,速度更快,开发难度更小.目前有客户在使用.
      但你忽视了一点,随着技术的发展及协议的完善,软协议的使用会更多更灵活更能使用市场的需求. 如果推断不错的话W7100至少要100RMB. 从客户那边了解,有客户用它主要是在一些高速度网络传输上. 同时有一些公司开发人员对以太网协议不熟悉也用这个来开发.
      以上和你一起交流,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个人认为芯片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不适用之分,开发芯片的人前期是做个调研的.我也希望你根据自己产品的需求选择适合你自己的芯片.

Fred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其实两家都用的是一个内核,外设基本也差不多,就是看谁的实力强,谁提前进入市场,谁能够在后期有更好的发展空间,谁能抢占更多的用户!!

网友:
有一家叫做 Energy Micro 的公司推出了基于 Cortex-M3 内核的 MCU,称为壁虎系列,据说也有什么外设反射功能且功耗堪比 MSP430,各位怎么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有其事。这是一家挪威公司,我手头还有它的一些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D:

TI的tempest和firestorm系列都是可以支持您说的重映射的,1000、2000、5000、9000里有上百这样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这么说,Energy Micro侧重于低功耗,有它的市场定位,看上去也是很不错的产品,但其在中国没有根基,要在中国市场推广起来,难度还是很大的,就像TI收购前的luminary,知道的人很多,但真正敢用的人不多,技术是一方面,市场和服务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您为何这么说,TI的80M就是倍频上去的,而且您还可以超频到100M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我确实没看到它是怎么倍频的。拿STM32作比较,其固件库中有明确的函数设置倍频,但在Stellaris的库中,我却没发现该怎么设置倍频。能否指出一二?

网友:
我的项目是网络应用,感觉LM3S靠谱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过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设置到 50MHz。

网友C(2011-04-11):
本来想写一个 Stellaris VS STM32 的帖,发现自己对 STM32 了解不够,有熟悉这两者 M3 的网友欢迎写个这样对比的帖子哦。

网友E(2012-10-03):
楼主不就是说的DMA嘛~什么事件更新啊,无聊~搞清楚再说啊,还有倍频什么的,TI的M3肯定是支持的啦,430都支持呢~要不支持的话9B96外部16M的时钟怎么跑到80Mhz啊?肯定是PLL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