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电路

楼主:
附件为光电转换电路,帮忙分析一下,该电路的功能和输出端电压的计算式。

该电路在实际使用中为什么会出现输出端输出为4.0v的现象,正常时输出的电压应为24V,帮忙分析一下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谢谢

是不是高手太少了呢????

网友:
还是找个仿真电路 搭下 试试看吧。。。
楼主 要动手哦

网友:
可以用仿真软件试试
抑或自己搭一个电路试试
这样才回真正理解

网友:
我的神啊!你一下子贴个电路!而且还是在纸上的!这个怎么分析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