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ega16 USB下载不了了

楼主:
提示什么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开始很好  我一个哥们拿去用他的USB下载器只写了一下熔丝位就再也不能烧程序等所有对avr 的操作了  求助大仙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什么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开始很好 我一个哥们拿去用他的USB下载器只写了一下熔丝位就再也不能烧程序等所有对avr 的操作了 求助大仙

看看是不是配置成使用内部低速震荡了,是的话,有些下载器需要降速才能擦写,有些下载器是可以自动降速的。

网友:
换一个新的片子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我熔丝位配置的外部震荡,我的片子是好的 我哥们拿去写完熔丝位就不行了 熔丝位的配置也是外部震荡 是不是被锁定了

网友:
恩  在我哥们那 再放一个好的片子也会重复我的故事 呵呵 无奈了

网友:
估计是熔丝位被错误编程导致芯片被写入禁止,那只能换芯片,通过并行编程器(不是ISP编程器)可以恢复熔丝位,但并行编程器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我熔丝位配置的外部震荡,我的片子是好的 我哥们拿去写完熔丝位就不行了 熔丝位的配置也是外部震荡 是不是被锁定了

熔丝位还有一个是ISP使能的,禁止后就不能用ISP方式下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不熔丝位设置错了,吧芯片锁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哥们帮忙  真的是吧芯片锁住了 我用编程器给正过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帮忙  芯片被锁住  我用编程器重新编了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可以用有源晶振振开,我 试过哈哈哈

网友:
有源晶振怎么振开的?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