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知识

楼主:
问题:为什么说“只有当Aup(s)小于3时,即分母中s的一次项系数大于零,电路才能稳定工作,而不产生自激振荡。”?请各位大侠帮忙讲解一下。Aup(s)是P点的电压增益

网友:
把公式7.4.14的极点放到S平面就知道了,只有极点都落在左平面电路才稳定,虚轴是临界震荡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向强人致敬。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