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 指导小弟顺利完成毕业设计

楼主:
我毕业设计题目是电池管理系统 要求是用单片机完成电池电压、电流、温度监控。希望高手指导下 我qq897640617 小弟谢谢你们

网友:
有问题过来具体提出就好,这个项目不难,需要用到运算放大器和AD(根据精度需要,有的片内AD资源都够用)等,温度测量用集成式温度传感器如18B20或热电阻都行。

网友:
18B20合适吗?

网友:
如果是做产品,用18B20自然是不合适,成本太高了,但做毕业设计则无所谓,当然,用热电阻或热电偶也行,用晶体管的PN结也行,做毕业设计,能够实现是第一位的,做产品则要考虑成本、性价比、工艺性等等。

网友:
这个项目我在大二上学期的课程设计做过,用的就是PN结来做的,但是采集数据不太好。用的是ARM2103实验板,内置的AD转化就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的问题很模糊啊。我想即使想帮助你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帮助
首先:你管理的电池是什么类型的?锂电池还是镍氢电池还是其它?
只有知道了你的电池类型才能制定合适的管理方案。
如果是镍氢电池需要根据镍氢电池的充电放电特性曲线来设定自己的涓流充电电压、快速充电电压和充电饱和电压。还有充电饱和的判断条件。一般是充电时间、饱和电压,DV/DT、还有温度
具体的传感器看你对那种熟悉了。铂电阻、NTC还是DS18B20任选了,但是建议你采用NTC。成本低、控制算法复杂些。有助于提高你以后处理问题的能力。铂电阻太贵,一般工作上不用。DS18B20温度范围窄,用的也比较少。但是对于你管理电池三个都可以
呵呵。不知道上面这些对你时候有帮助!

网友:
感谢大家对小弟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