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ST89E564RD

楼主:
近来 买了一只SST89E564RD 来想去控制彩屏的....可是发现不能正常运作.. 后来得知这单片机是用作仿真器用 有什么方法在C语言上修改设定后可当作普通8051单片机一般程序使用?我不想把他当作仿真器使用...我看了好几天的DATASHEET还是看不慬要改什么设定...
有高人可教一教吗...

网友:
是OTP还是FLASH?
如果不是OTP,找个对应的编程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使用编程器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知道 使用编程器可编程 但是这个SST 没那么简单 我是用SP200S 增强版 这软件的... 最麻烦的是E564RD会把BLOCK1 0-1FFF 抄到BLOCK0 如果不设定是不能使用.. 在内部我设定好SC0等的数值 还是不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