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的Stellaris系列芯片LDO的bug

楼主:
本人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发现LM3S系列芯片,都存在下面的问题:
所有的电路板焊好之后,第一次上电连Jlink仿真器的时候,都是连不上的;
后来通过论坛研究发现:必须首先使用LM Flash Programmer工具解锁,才能debug以及flash;

在研究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却又意外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参见LM3S5956 Errata.pdf勘误表中连续多期提到“Flash corruption or device failure may occur at power on”,
该问题是由于LDO电源引起的,所有C1、C3版都有这类问题,直到最近TI官方公布的Errata才宣布C5版解决了这个问题:E:\Study\ARM\LM3S5956\LDO.bmp

LM3S5956 Errata.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发现LM3S系列芯片,都存在下面的问题:
所有的电路板焊好之后,第一次上电连Jlink仿真器的时候,都是连不上的;

您的芯片是新的吗?如果按说的这样,那全国那么多客户是如何生产的呢?都先解锁一次?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先看看此贴,是不是这个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0969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