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检测市电是否掉电,上电自动唤醒的相关问题

楼主:
刚刚接触单片机,现在需要完成以下功能。
1.IO口检测市电是否掉电。
2.市电掉电后,单片机进入待机状态。
3.市电再上电的时候,单片机被中断激活。

问题:
1.不知道按图连接,单片机的IO口能否经得起高压电的冲击
2.图中的C1-R1-Q1-D4电路,能否正确的唤醒单片机.
3.图中R2的泄放电阻有没有必要加上

网友:
楼主电路不合适。
综合楼主的需求,采用交流过零检测的办法最简单,用个光耦,其LED侧反向并联一个整流二极管,再串个限流电阻接到交流电网,这样光耦的输出侧将输出一个过零脉冲串,将该脉冲串接到可以唤醒MCU的中断输入引脚上即可。平时中断引脚根据过零脉冲的到来去清零一个定时器(可以是硬件的也可以是纯软件的),当停电时,过零信号会停止,定时器溢出后执行掉电操作,当再次来电时,过零脉冲会通过中断唤醒MCU。注意定时器溢出时间要稍稍大于交流过零脉冲的间隔时间,同时电源要能支持一个间隔时间及之后的MCU掉电处理运行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这位兄弟的回答,让我知道了还有过零检测这个东西,仔细研究下,确实很不错,但是昨天回去又想了一个问题,就是市电掉电了,单片机用的是电池的电,还有后续电路一直工作,这样会把电池电用光的,感觉就算待机了也不行,因为电池是铅蓄电池,没有保护电路,一直放电到废,没办法,为保性能还得想办法把电源切断,上电了之后再工作,就画了这么个电路,麻烦兄弟帮我看下,哪里需要改正。 1.R1选取多大的 多少瓦的比较好?光耦用的PC817。 2.AO3401后面的VOUT12V输出会稳定吗? 这个电路急着用,所以也没时间多想,差不多就得准备做了。

网友:
如果交流掉电就切断后备电池供电那后备电池还有什么意义?正确的办法是检测掉电后系统进入最低功耗状态,能有多低做到多低,关闭一切不必要的耗电电路,同时再引入电池电压检测电路和自动充电电路,长时间不来电导致电池电压过低给予警告,警告长时间未处理再断开电池,用MCU控制即可,而你的电路与此无关,毫无意义。

网友:
这个是用在UPS里面的,不是毫无意思,你所说的这些功能,UPS都自带,不需要我再做,我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交流电上电后,我这部分电路工作,交流电断开,这部分电路也断开,为的就是不浪费电池里的电。(电量过低UPS将无法开启)

意思这个系统是依附于交流,交流存在他存在,交流断电他也断电,就这个意思。

再看看这个电路,这个功能应该可以实现了吧。

先说明下我需要完成的功能:

1.交流电上电,系统上电,AO3401稳定输出。

修改了下电路,怕AO3401后面输出不稳定,所以加了R8、Q4形成自锁

2.交流断电后,系统也要断电,单片机驱动Q2管断开电路。

3.P3.0口是用来检测交流上电后是否出现掉电。

4.P3.1是用来交流掉电后,断开整个系统电源。

5.光耦作用:1.当交流上电,光耦导通,使Q3导通,系统自锁上电。

           2.检测交流掉电。

基本就需要完成这些功能,要求不高,能稳定完成功能即可。

交流是普通市电220 V 50HZ ,无大功率负载,在防雷建筑内使用。之前的电路图大家说不稳定,这个加入自锁,再浪费大家一点点时间,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地方还需要改进,或者更好的解决方案,不胜感激

看到很多过零检测的电路,但是我不止要检测交流信号是否存在,还需要交流电提供12V电源系统的上电信号,所以就这么做了,不知道对不对。

1.220AC上电--光耦导通--Q3导通--R8和Q4自锁,系统上电完成(此时Q2处于截止状态)

2.220AC掉电--P3.0检测无交流信号--P3.1驱动Q2导通,使12V供电系统断电。

基本思路是这样子的,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如果只是实现一个纯粹的交流开关,在内电路上整改即可,一个MOS管即可,其栅极由UPS内的低压电源控制,当交流失电,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MOS管导通,交流上电,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MOS即截止,唯一的要求是该直流电压应和电池电压接近,否则需要再加MOS管或晶体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