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放大倍数的问题

楼主:
使用LM353进行放大运算处理,接入电源12v ,第一级放大倍数500k/230=2173 因此输入信号最大值12v/2137=5.61mv 但现在第一级输入低于5mv的信号,放大倍数总是100多倍,达不到2000多倍,请教各位大侠 这是什么原因?具体电路如下图所示

网友:
自己先顶下,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幾級放大或採用儀表放大器!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还不清楚第一级放大倍数不对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現實的世界就是不盡理想

网友:
这个不是轨至轨运放吧,输出到不了12v吧。

网友:
个人见解,你的第一级是反向放大,观察放大倍数时,输入信号要看R3左侧的节点输入信号是多少,然后和第一级放大的输出比较,如果你要从信号源那里看放大倍数,那么把电容C1去掉再试试。另:做仿真是可以的,实际的话运放的放大倍数不宜过大。。。

网友:
现实中的运放不是理想器件,无法提供那么大的放大倍数,极限也就是一百多,而且不能用到极限,高增益放大要通过多级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一级放大这么多倍,好想很有问题!建议使用多级放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电容C1去掉后,经过R3的电压一直飙升,从几伏升到TV 级 还在升,到最后都不能超过量程不能显示了

另外我就是从R3的左端测的,但是还是放大了100多倍
现在也只是仿真,或许是理想情况吧

网友:
把R9开路,输入信号幅度减小且频率提高,C1电容加大,最底下那条线改-12V,信号接在+12和-12之间的地,你就会发现越来越接近计算值了。

网友:
这个电路严重问题:开环才多大倍数,你那不叫深度负反馈,反而比开环增益还大

网友:
运放的增益带宽积

运放无法达到理想的指标,所以会有一些指标告诉你该怎么用,如果要放大到2K倍,频率<增益带宽积/放大倍数,看看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另外一般运放的输出是达不到电源电压的,除非是轨对轨输出地。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信号频率是多高?
电压反馈型运放在的输出还受到压摆率、GBW的限制,所以并不推荐用单运放来搭建很高增益的放大电路,您可以用多级电路来实现高增益放大。

网友:
分成多级,然后R2,R3等比例提高点,应该要好点。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我仿真的时候R2,R3小了放大倍数就上不去。如果哪位知道为什么也请告诉我一下啊!!!谢谢啦`~~

网友:
放大器理论上能放大很多倍,但是实际上会受很多限制,像你这么大的放大倍数最好采用多级放大,每级的增益不能太高。具体的你可以查查运放方面的知识。

网友:
楼主,这么多牛人。给指点,不知结果如何,搞定没

网友:
你说的放大倍数是按书上推导的理想运放计算的,现实的电路器件都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状态,再者运放本身是工作在线性放大区,虽然理论上推到是这样的,实际运放的这个放大区也不可能完全达到电源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LF353是一个双电源运放,使用正负12V再测试一次。

网友D(2011-07-24):
就算是使用放大器芯片也是不理想啊,比如ad603放大后的波形是有失真的,虽然为了增大整个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在ad603之前加了一级UA741搭成的电压跟随器,但是,从电压跟随器跟ad603连接之后就会出现跟随器输出波形失真的现象

网友E:
请教masaka123
我们也碰到同样问题,请教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