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上如何实现动态的开机logo?

楼主:
我是做LCD的想做个显示器的动态开机LOGO,51单片机上如何实现动态的开机logo?请教了。

网友:
你的动态是指活动图像还是每次不同的图案/文字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指开机时活动的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指开机时活动的图像

找一段视频,提取帧图像,再用LCD连续显示。

网友:
有RTD方案的吗?

有谁做过显示器动态的LOGO?有RTD方案的吗?谢谢

网友:
视频的数据量太大,一般用动画即可,跟静态图像显示的方法完全相同,实现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一帧帧静态图像数据连续显示,一种是利用相关算法从初始图像数据得到后帧数据进行显示。前者可以显示任何内容,但缺点是数据量大,需要较多的存储器空间支持,后者通常只是一些简单的效果,比如上下滚动、左右平移、反白等等,但占用存储空间远小于前者。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请问有这方面的实例可做参考吗?

网友:
这个,你会LCD的图形显示编程就可以实现,静态帧连续显示的编程比较简单,跟你的菜单显示完全相同,计算法稍麻烦一些,就是根据想好的花样比如右移,那么在原数据左侧循环加空白即可,这样每次每次显示图案自然向右移动了。注意控制好帧显示时间间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最近经常看到你踊跃的身影。
欢迎你哦,也谢谢你积极回答坛友们的问题。

网友:
是由下面連續顯示而成

視覺暫留?

网友:
如果要实现流畅的显示,只靠楼上4幅画面是不够的,这类画面也不适合计算产生,用逐帧画面连续显示即可。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解析

谢谢各位朋友的解析,自己先实际操作下.不过还真觉得有点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