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 express调用labview的VIs,求助

楼主:
额,在做毕业设计,学习labview……一穷二白。
然后老师非要我用signal express调用labview 的VIs,希望以此强化signal express的功能。
就是加一些自己做的VI模块,然后供signal express调用。
按照signal express的说明书(英文的,吐血)自己拿软件给的例程试了一下,可以。但是我自己编的就不行。叹气……
然后我把例程粘贴复制到一个新的文档里,还是不行。。。。 输入输出栏是灰的
懂的人,求求你给个答案吧。
或者是给我发一个你建的工程(LabVIEW SignalExpress Project    是.seproj格式)和VI(LabVIEW Instrument    是.VI格式),可以在前者里调用后者。
不晓得我说明白没有。不明白的可以联系我哈!我的邮箱是cjtobebest@126.com
非常感谢呢!

例程前面板

例程前面板

例程程序框图

例程程序框图

例程正确调用

例程正确调用

复制粘贴例程后新建了个VI,然后调用,出现输入输出与工程不联系

复制粘贴例程后新建了个VI,然后调用,出现输入输出与工程不联系

网友:
你保存的VI有没有定义输入输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定义了吧。我是直接复制的例程,而且属性也配制成可重入模式了。我是新手,额要不我把程序发给你。你帮我看看好不?

网友:
在图标里有连接器,需要将输入输出控件定义一下的,就是在每一个vi的前面板的右上角的图标上点击右键,选择显示连线板,左半边的连接输入控件,右半边的连接输出控件,连好了 你的程序应该就可以了 具体看下附件的内容吧

网友:
我试一下,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多谢了哈。O(∩_∩)O。对了,我可以加你QQ不?感觉你了解的蛮多的,有问题可以请教你呀!不晓得会不会冒昧,会不会打扰?

网友:
恩,现在可以了,果然是没有连上连线板。多谢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了就好 qq短消息给你了 这只是些基础的东西吧 我也在学 呵呵

网友:
就是做一个图标就可以的,你找本书看看比较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