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聊聊EZ430试用心得

楼主:
最近因为比较忙,没有时间挂论坛,也无暇看这个套件,导致该做的迟迟没有搞定,先对大家说声抱歉。 今天先将自己的小段未完成的心得发上来,我会在最近几天里抽出时间将其整理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心得,并陆续发到坛子里,不是SOSO提醒我我都不知道已经月末了,罪过罪过。 **********************************************************************************************************

华丽的分割线

**********************************************************************************************************

EZ430-RF2500试用心得

      消失了这么长时间内,首先先检讨一下自己,在近一个的试用期内,没能够很好的将套件熟练应用,加上对自己时间的过多估计,没有完成预期目标。不过在此也将我试用的心得作以分享,为大家留点参考,时间匆忙还请大家多多指正。首先,在硬件设计上。由于PS2 协议是5V电平而EZ430的发射端是3v3,因此需要电平转换电路来实现键盘鼠标与ED端通讯,这个在实际中有较多的应用例子,常见的像周公的一些板子上基本是用472的电阻进行连接的,还有像有源嵌位等方法详见附件,但考虑到实际速率,我选用了一片74LVC4245A来做电平转换,真值表如下:

    由于没有DIP封装,只买到了SOP封装的,手头还没有转接板所以只好自己焊了一下,实际图如下:

焊完测试了一下,一切正常。

键盘选用的是USB键盘加转接块,其实这个大可以用USB的想着PS2更好写一点,51的还写过,偷懒了罪过。

剩下的就是PS2协议了。

PS2协议的主要通信时序如图:

位读取采用下列时序:

    具体细节我是参照例程和附件中文档来看的。具体实现不难。但在windows驱动实际上应该考虑到实际的多键触控的情况。

第三部分就是比较头痛的EZ430套件了。

    EZ430实际上在光盘的Demo中就包含了一个BSPboard support package)即板级支持包,实际上就是SimpliciTI-1.0.3德州仪器 (TI) 最新的低功耗 RF 协议包,用以进行快速开发。路径为\eZ430-RF2500 Wireless Sensor Monitor (IAR Source) v1.02\Components.

此路径下包括3个文件夹,bspmrfisimpliciti

其中BSP文件夹包括bsp.cbsp.hbsp_macros.h主要用于板上资源的初始化,以及驱动,bsp.c主要是void BSP_Init(void)函数,用以进行初始化,其中包含了  BSP_INIT_BOARD();  BSP_INIT_DRIVERS();两个函数的调用。

BSP_INIT_BOARD();用于定义board的看门狗和时钟,BSP_INIT_DRIVERS();主要定义boardLED宏和按键的驱动。

其中在bsp_macros.h中有这样一句话#define st(x)      do { x } while (__LINE__ == -1)我觉得这个是C语言中比较艺术的一个小细节,这个函数避免了宏中包含分号致使在编译过程中出错的情况,这种写法类似于C++程序员常用的do{}while(0),具体就不细讲了因为在注释中有详细的例子。在此仅将注释贴于此处,另外do{}while0)在流程控制中也有一些应用详细可见百度大神。

/*
 *  This macro is for use by other macros to form a fully valid C statement.
 *  Without this, the if/else conditionals could show unexpected behavior.
 *
 *  For example, use...
 *    #define SET_REGS()  st( ioreg1 = 0; ioreg2 = 0; )
 *  instead of ...
 *    #define SET_REGS()  { ioreg1 = 0; ioreg2 = 0; }
 *  or
 *    #define  SET_REGS()    ioreg1 = 0; ioreg2 = 0;
 *  The last macro would not behave as expected in the if/else construct.
 *  The second to last macro will cause a compiler error in certain uses
 *  of if/else construct
 *
 *  It is not necessary, or recommended, to use this macro where there is
 *  already a valid C statement.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is redundant...
 *    #define CALL_FUNC()   st(  func();  )
 *  This should simply be...
 *    #define CALL_FUNC()   func()
 *
 * (The while condition below evaluates false without generating a
 *  constant-controlling-loop type of warning on most compilers.)
 */

(待续)

网友:
回复 楼主:

HOHO 谢谢分享 准备将RF2500的试用期延长到月中,期待楼主更多心得分享哦

网友:
2.2.1 mrfi(Minimal RF Interface)的内容
Mrfi主要包含如下几个函数:
void MRFI_Init(void);

uint8_t MRFI_Transmit(mrfiPacket_t * pPacket);

void MRFI_Receive(mrfiPacket_t * pPacket);
void MRFI_RxCompleteISR(void); /* populated by code using MRFI */

void MRFI_SetRxAddrFilter(uint8_t * pAddr);
void MRFI_EnableRxAddrFilter(void);
void MRFI_DisableRxAddrFilter(void);

uint8_t MRFI_Sleep(void);
void MRFI_WakeUp(void);

void MRFI_Init(void);
函数主要用于CC2500的初始化过程,和430 SPI初始化过程
uint8_t MRFI_Transmit(mrfiPacket_t * pPacket);
应用CCA 算法发送一个数据包,输入为指向数据包的一个指针,返回值为几个宏变量
MRFI_TRANSMIT_SUCCESS - transmit succeeded 发送成功(值为0)
    MRFI_TRANSMIT_CCA_FAILED - transmit failed because of CCA check(s) CCA算法导致发送失败(值为1)
MRFI_TRANSMIT_RADIO_ASLEEP - transmit failed because radio was asleep
CC2500睡眠导致发送失败(值为2)

void MRFI_Receive(mrfiPacket_t * pPacket);
当MRFI_RxCompleteISR函数调用成功会通知此函数在队列中最上层的数据为最新接收的数据。

void MRFI_RxCompleteISR(void); /* populated by code using MRFI */
这个函数中断发生在SYNC信号从高变到低的时刻,SYNC信号发送给一个GPIO 由高变低的信号表示一个数据包接收完成,这个信号在发送完成时也会有由高变低的信号产生,所以这个中断在发送函数中是被禁用的,直至发送完成。以保证接收发送的可靠性。
输入输出为void

uint8_t MRFI_Sleep(void);
要求CC2500进入睡眠

void MRFI_WakeUp(void);
唤醒CC2500

void MRFI_SetRxAddrFilter(uint8_t * pAddr);
定义用来过滤数据的地址
void MRFI_EnableRxAddrFilter(void); 开过滤
void MRFI_DisableRxAddrFilter(void);关过滤

void MRFI_GpioIsr(void)
中断容错函数

2.2.2 SPI的内容
SPI 操作主要包含以下函数:
void mrfiSpiInit(void);

uint8_t mrfiSpiCmdStrobe(uint8_t addr);

uint8_t mrfiSpiReadReg(uint8_t addr);
void mrfiSpiWriteReg(uint8_t addr, uint8_t value);

void mrfiSpiWriteTxFifo(uint8_t * pWriteData, uint8_t len);
void mrfiSpiReadRxFifo(uint8_t * pReadData, uint8_t len);

void mrfiSpiInit(void);
初始化SPI,包括端口定义等操作。

uint8_t mrfiSpiCmdStrobe(uint8_t addr);
给CC2500闪控信号,并接受返回状态

uint8_t mrfiSpiReadReg(uint8_t addr);
void mrfiSpiWriteReg(uint8_t addr, uint8_t value);
寄存器读写操作

void mrfiSpiWriteTxFifo(uint8_t * pWriteData, uint8_t len);
向无线队列写入数据
void mrfiSpiReadRxFifo(uint8_t * pReadData, uint8_t len);
读出无线队列数据

以上介绍了mrfi中存在的基本函数,在实际设计中,应小心配置GPIO,防止因GPIO配置问题导致出错。

网友:
一部分附件

一部分附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周开始实习了 半个月。。。

网友:
准备进入重点SimpliciTI 库的介绍 这部分基本是网上整理来的

网友: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1 SimpliciTI工作模式

 2 烟雾报警器网络应用

3.1.3 SimpliciTI的工作模式

终端设备上电以后,首先完成系统初始化并向底层注册数据接收处理函数,然后启动一次加入中心节点的请求,该请求由广播方式发出,当得到中心节点响应后可以获取中心节点地址以及由中心节点构建起来的网络的信标(加入中心节点的过程不会导致可用连接数减少)。然后应用层程序一般会调用simpliciti启动link过程,建立一个到邻近节点的连接,连接建立成功simpliciti会反馈给应用程序一个句柄,之后应用程序就是用这个句柄进行通信。在任何一次通信过程中都可能通过range extender进行中转。

设备之间通过调用linklinklisten建立起连接后就可以通过SMPL_sendSMPL_receive进行端口到端口的数据收发了。同时为了检测信道好坏,simpliciti还提供一个ping指令用于测试通信效果。

3.1.4 SimpliciTI的软件结构

3 simpliciti的软件结构

网友:
3.1.5 SimpliciTI的数据结构

1.MCU相关的数据结构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_t;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2.SimpliciTI数据帧相关的数据结构

typedef unsigned char linkID_t;

LinkID_t定义了的数据结构类似于TCP/IP中的端口,这些端口是逻辑意义的面向于应用程序而存在的。应用程序之间建立的连接时基于端口的链接,而后的通信也是面向端口的通信。在linkID_t定义的所有端口中SimpliciTI保留了一个端口,这个端口由宏SMPL_LINKID_USER_UUD定义,该端口命名为无连接的用户数据端口,该端口数据可以被所用用户程序侦测。

typedef enum smplStatus smplStatus_t;

smplStatus_t是一个枚举类型,它定义的是SimpliciTI运行过程中的所有可能状态返回,具体项参见表1.

1 smplStatus_t 各项意义

状态

描述

SMPL_SUCCESS

操作成功

SMPL_TIMEOUT

操作超时退出

SMPL_BAD_PARAM

函数调用参数错误

SMPL_NOMEM

没有空间可以用来分配给rx portconnection tableoutput frame queue

SMPL_NO_FRAME

接收数据缓冲区无有效数据帧

SMPL_NO_LINK

连接请求发出后没有收到回复

SMPL_NO_JOIN

加入网络请求发出后没有收到回复

SMPL_NO_CHANNEL

频段扫描未找到有效频道

SMPL_NO_PEER_UNLINK

删除连接请求失败

SMPL_TX_CCA_FAIL

因为CCA失败导致数据发送失败

SMPL_NO_PAYLOAD

接收到数据帧但无有效载荷

SMPL_NO_AP_ADDRESS

未设置Access point 的地址

typedef struct

{

  const uint8_t    structureVersion;

         uint8_t    numConnections;/*可建立的连接数*/

        uint8_t    curNextLinkPort;

        uint8_t    curMaxReplyPort;

        linkID_t   nextLinkID;

        connInfo_t connStruct[SYS_NUM_CONNECTIONS];

} persistentContext_t;

typedef struct

{

  volatile uint8_t     connState;/*被分配标志*/

           uint8_t     hops2target;

           uint8_t     peerAddr[NET_ADDR_SIZE];

           rxMetrics_t sigInfo;/*RSSI,LQI..*/

           uint8_t     portRx;

           uint8_t     portTx;

           linkID_t    thisLinkID;

} connInfo_t;

3.1.6 SimpliciTI底层接口

2 simpliciti 底层接口

函数名

描述

使用的全局变量

void MRFI_SetLogicalChannel

(uint8_t chan)

设置通信频率。

设置完信道后将根据全局变量[1]的值决定是否将系统设置为接收状态。

1.mrfiRadioState

void MRFI_SetRFPwr

(uint8_t idx)

设置功率因子。

设置完信道后将根据全局变量[1]的值决定是否将系统设置为接收状态。

1.mrfiRadioState

uint8_t MRFI_SetRxAddrFilter

(uint8_t * pAddr)

设置接收数据帧的地址过滤。

void MRFI_EnableRxAddrFilter

(void)

使能接收数据帧地址过滤。

该操作将会使全局变量[1]被置位。

1.mrfiRxFilterEnabled

void RFI_DisableRxAddrFilter

(void)

失能接收数据帧地址过滤。

该操作将会使全局变量[1]被清零。

1.mrfiRxFilterEnabled

void MRFI_Init(void)

初始化。主要指初始化底层接口专用的接收数据缓冲区[1];初始化通讯过程需要使用到的相关IO;根据配置初始化通信频率等特征值;初始化需要向上层提供的随机数种子[2];初始化系统状态[3]IDLE;获取系统通信速率并据此初始化[4]

1.mrfiIncomingPacket

2.mrfiRndSeed

3.MrfiRadioState

4.sReplyDelayScalar

uint8_t MRFI_Transmit

(mrfiPacket_t * pPacket, uint8_t txType)

根据输入参数使用相应模式发送数据。

数据发送完毕后将根据[1]设置通信状态。

1.mrfiRadioState

void MRFI_Receive

(mrfiPacket_t * pPacket)

将底层独有的接收数据缓冲区内的数据拷贝到pPacket指向的缓冲区中。

void MRFI_WakeUp(void)

如果系统处于RADIO_STATE_OFF状态则将其唤醒并将[1]设置为IDLE状态。

1.mrfiRadioState

int8_t MRFI_Rssi(void)

读取通信通道的RSSI值,转换后返回。

uint8_t MRFI_RandomByte

(void)

对随机数种子[1]进行一次迭代更新产生新产生一个随机数。

1.mrfiRndSeed

void MRFI_DelayMs

(uint16_t milliseconds)

软件延时函数。

void MRFI_ReplyDelay(void)

数据发送后等待接收所调用的延时函数。该函数将启动[1]以使中断函数可以操作[2]。当[2]被置位证明数据接收正常,提前退出。

1.sReplyDelayContext

2.sKillSem

void MRFI_PostKillSem(void)

根据[1]赋予的权限对[2]操作以终止接收数据等待。

1.sReplyDelayContext

2.sKillSem

uint8_t MRFI_GetRadioState

(void)

返回当前的系统通讯状态。

读取[1]并返回。

1.mrfiRadioState

static void Mrfi_SyncPinRxIsr

(void)

该函数由中断触发并调用,模拟物理层对数据进行接收。主要完成的工作是对帧完整性进行验证;对数据帧的校验和进行验证;根据自身地址和功能开关对地址进行过滤(地址过滤操作将允许广播地址通过);转换帧信号标识(RSSI,LQI转换为DB位计量单位的量)

如果接收到数据,该数据将会填充到[1]内。

1.mrfiIncomingPacket

网友:
3.1.7 SimpliciTI应用层接口

1.1 smplStatus_t SMPL__Init(uint8_t (*callback)(linkID_t))

功能描述:该函数主要初始化通信系统和simpliciti的协议栈。完成的工作包括有:

A.直接调用驱动层函数MRFI_Init完成通讯硬件设备初始化,随机数种子初始化,物理层数据接收缓冲区初始化等工作。

B.调用网络层函数nwk_nwkInit注册用户接收数据处理函数并初始化连接表数据结构,初始化最大连接数,初始化下一个连接将使用到的接收和发送端口号,初始化下一个连接号;将中心节点地址设置为0,并从ROM中获取自身地址并搬移到RAM中;初始化设备类型,数据接收和发送的方式,初始化TRACE ID,将数据接收处理函数注册给nwk_frame.c 文件(nwk_nwkInit则继续调用nwk_frameInit初始化本设备帧的固有数据结构并向下注册用户接收数据处理函数,nwk_frameInit注册用户数据处理函数的过程是根据预编译宏RX_POLLS来完成的,这个宏设置了用户程序对接收数据的处理方式。当其被置一,则表明用户程序将采用查询的方式来处理数据,底层用户数据处理函数注册被放弃。这种情况下接收到用户程序需要处理的数据时,该数据被保存在网络层的接收数据队列sInFrameQ中,等待应用程序来查询获取。反之,用户数据处理程序被注册给底层函数供中断调用处理。获取自身地址,并初始化nwk_frame.c文件的TID );初始化应用层接收和发送数据处理队列sInframeQsOutFrameQ,这两个数据队列在逻辑层次上刚刚高于物理层的数据接收缓冲区;同时nwk_nwkInit还将初始化网络层内置的一些应用的TID以及相应的默认信标;初始化广播用到的连接号和端口号。

C.如果不是end device则使通信系统处于接收状态

D.如果是end device 则开启地址过滤

E.调用nwk_join启动一次连接AP的过程。该过程通过广播地址使用JOIN端口发起一次向AP的加入请求。加入成功将获得AP的地址和新的连接信标。

1.2 输入参数:

uint8_t (*callback)(linkID_t)--用户数据处理函数的函数指针,用户数据处理函数只有在end device上才能生效

1.3 返回值:

SMPL_SUCCESS--初始化成功

SMPL_NO_JOIN--因为没有收到AP返回,加入AP失败

SMPL_NO_CHANNEL--频率信道扫描失败,这种情况只有跳频条件编译功能开关打开才会发生。

2.1 smplStatus_t SMPL_Link(linkID_t *lid)

功能描述:用广播地址发起一个连接请求,如果收到回复则成功建立起一个连接,同时会生成一个连接号供应用程序使用该连接。连接建立过程受到等待时间的限制,等待超时将返回连接失败。等待时间是在初始化系统时根据通信速率,自动计算获取的。该函数可以被重复多次条用以获得多个连接。这些连接可以基于同一个设备也可以建立在不同设备之间。

执行过程:首先从连接表中选取一个空连接(选取空链接的时候需要更新连接表的下一个连接号)

3.1.8 SimpliciTI接收数据处理机制

Simpliciti接收数据的最小单位为数据帧,因为其外接的射频收发芯片是按帧为单位进行数据收发。在适当的配置之下,射频芯片接收到数据帧后将发生一个中断告之MCUMCU对响应这个中断并处理接收数据。Simpliciti中断调用并处理这个数据帧结构非常复杂,异常庞大,它几乎将除了用户应用程序外的所有simpliciti内部协议的接收处理都放在了中断函数中。

Mrfi_SyncPinRxIsr:该函数由中断触发并调用,模拟物理层对数据进行接收。主要完成的工作是对完整性进行验证;对数据帧的校验和进行验证;根据自身地址和功能开关对地址进行过滤(地址过滤操作将允许广播地址通过);转换帧信号标识(RSSI,LQI转换为DB位计量单位的量)

该函数涉及的一个全局变量:mrfiIncomingPacket。这个变量专门用于对存放接收到的单帧数据。

nwk_QfindSlot:寻找一个空余数据帧空隙,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该数据帧。如果所有数据帧都满了,那么将最老的那个数据帧去掉。

该过程涉及到的全局变量是:sInFrameQ[],这个变量时由结构体frameInfo_t定义的。

MRFI_Receive:该函数实现将接收到的数据填充到刚刚找到的空隙中。这里有一个技巧,原代码设计时使用了结构体变量之间,直接赋值!

dispatchFrame:检测信息类型,并更具信息类型进行投递到相应的应用层处理函数。主要完成工作是:检测信息是否是自身的回声(这种情况一般来至extender的转发);根据获取到的端口判断是否调用内部网络层固有处理函数;根据网络层内部处理函数结果判断是否转发;根据端口判断是否存在相应的服务程序;

3.2应用中问题

3.2.1 SimpliciTI的缺点

1.能够构建的网络相对较简单,网络容量小

2.不具备路由管理功能,每一次通讯都依靠RE进行侦听转发,比较浪费时间。这应该算是simpliciti最大的一个缺点了。

3.转发跳数限制在4跳,极大地限制了通信距离

4.每一个网络里边最大允许出现四个RE,这虽然可以减少数据发送过程带来的冲突,但是也使网络规模受到限制,传输距离受到限制。

5.设备分了三种类型,为安装带来麻烦

3.2.2 SimpliciTI的启迪

1.编写代码的时候每一个独立文件所独有的变量尽量使用static进行修饰,这样在设计功能类似的代码可以取一致的变量名。

2.在外部线程操作中断内可改变的变量时需要关闭中断。

3.中断内部可改变的变量需要用volatile定义。

4.学会使用assert功能

5.每一个应用线程独立的维护自己的TID

6.学会使用函数指针数组来完成对函数的调用

7.每一个文件内部的变量都是静态的,属于本文件的,这些变量的操作均借助于该文件内专用的操作函数来完成。(它的优点目前我还未能领悟)

8.学会使用memcpymemset以及memcmp函数,将极大的简化代码

9.启用工程对项目进行管理的时候,通过不同的工程配置文件达到一个工程管理多个平台的目的。具体细节是,不同工程配置文件配置不同的包含路径,在工程的驱动层c文件中通过包含的方式包含底层驱动,由于不同配置不同包含路径导致配置变了以后自动包含了不同的驱动,从而实现一个工程管理多个平台。

10.用枚举定义所有函数的返回类型,并且包括所有可能出现的异常。

11. 只针对CC25xx/CC11xx无线射频的:SimpliciTI使用SmartRF Studio配置工具设置外部寄存器。 这个工具通过空中射频和控制寄器设置寄存器。 SimpliciTI使用空中RF设置但必须忽略大多数控制寄存器的设置方式。 控制设置只是影响功能,使他们不能被覆盖。 下表列出直接由软件控制得寄存器:

寄存器

评论

IOCFG0

GPIO的配置。 完全由软件控制。

IOCFG2

GPIO的配置。 完全由软件控制。

MCSM0

状态机的配置。 PO_TIMEOUT的值从SmartRFStudio的输出值中获得,所有其他字段由软件控制。

MCSM1

状态机的配置。 完全由软件控制。

PKTLEN

包长度。 完全由软件控制。

PKTCTRL0

分组控制寄存器。 WHITE_DATA的值从SmartRFStudio的输出值中获得,所有其他字段由软件控制。

PATABLE0

SmartRFStudio 目前不输出这个值。 如果将来的修订版导出这个值,它将用来代替内置软件的默认设置。

CHANNR

通道号。 该值是SmartRFStudio 输出值。 但是,这个值有可能在项目中定义了MRFI_CHAN而被覆盖。

5  CC1100/CC2500 寄存器例外设置

12.SMPL_LinkListen()调用阻塞了相对长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SMPL_Link()调用连续性执行。 阻塞的时间可以通过修改nwk_api.c文件中的宏定义。

13.接收数据帧顺序是相同的。 如果帧队列被填充,当新帧到达时,老帧将被丢弃,以腾出空间。

14.当一个应用程序调用了SMPL_Receive(),它从较早的帧收到指定链接ID的有效载荷。

15.当帧转发到存储和转发的客户,他们将按转发的顺序接收。

16.广播帧和NWK应用帧是不能代表客户存储和转发。

17.如果无线接入点本身的应用程序发送到轮询设备,在其他所有设备发送完后可以发送,而不是按顺序发送的。

18.无线接入点不会记住加入了设备的地址。 这意味着,无论信息来源是哪里,接入点都将重播帧。 (对于范围扩展器也是这样。)它是由对等应用程序决定的而不是流氓消息。 在使用的连接和链路令牌可以减轻设备来自非成员设备的干扰,帮助防止未经授权的连接,但它是没有保证。

19.用户应用帧在NWK层通过匹配目标端口和源地址的连接表条目来验证是否合法。 接收帧必须通过验证,否则将被丢弃。 否则就没有办法从输入帧队列中删除这些信息,因为不会有应用程序试图检索这些帧。

(注:此部分部分内容源自网上整理非原创。)

网友:
楼主啊 可否把这个完整的文章上传一下 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 上次没有传完 继续上传资料

SimpliciTI Change Log.pdf

SimpliciTI Developers Notes.pdf

SimpliciTI Library Support.pdf

SimpliciTI Specification.pdf

SimpliciTI Version 1.0.3 Release Notes.pdf

网友:
暂时先停一下 更新最近几天小忙一下~

网友:
支持楼主,交流记录就是学习。

网友:
文件列表:
  SimpliciTI-1.0.5
  ................\Components
  ................\..........\bsp
  ................\..........\...\boards
  ................\..........\...\......\CC2430DB
  ................\..........\...\......\........\bsp_board_defs.h
  ................\..........\...\......\........\bsp_button_defs.h
  ................\..........\...\......\........\bsp_drivers.c
  ................\..........\...\......\........\bsp_driver_defs.h
  ................\..........\...\......\........\bsp_external
  ................\..........\...\......\........\............\mrfi_board_defs.h
  ................\..........\...\......\........\bsp_led_defs.h
  ................\..........\...\......\........\schematics
  ................\..........\...\......\........\..........\CC2430DB_1_3_schematic_p1.pdf
  ................\..........\...\......\........\..........\CC2430DB_1_3_schematic_p2.pdf
  ................\..........\...\......\........\..........\CC2430DB_1_3_schematic_p3.pdf
  ................\..........\...\......\........\..........\CC2430DB_1_3_schematic_p4.pdf
  ................\..........\...\......\........\..........\CC2430DB_1_3_schematic_p5.pdf
  ................\..........\...\......\........\..........\CC2430DB_1_3_schematic_p6.pdf
  ................\..........\...\......\EXP461x
  ................\..........\...\......\.......\bsp_board.c
  ................\..........\...\......\.......\bsp_board_defs.h
  ................\..........\...\......\.......\bsp_button_defs.h
  ................\..........\...\......\.......\bsp_config.h
  ................\..........\...\......\.......\bsp_drivers.c
  ................\..........\...\......\.......\bsp_driver_defs.h
  ................\..........\...\......\.......\bsp_external
  ................\..........\...\......\.......\............\mrfi_board.c
  ................\..........\...\......\.......\............\mrfi_board_defs.h
  ................\..........\...\......\.......\bsp_led_defs.h
  ................\..........\...\......\.......\schematics
  ................\..........\...\......\.......\..........\CC1100EM_schematic.pdf
  ................\..........\...\......\.......\..........\CC2500EM_schematic.pdf
  ................\..........\...\......\.......\..........\MSP-EXP430FG4618 Schematic.pdf
  ................\..........\...\......\EZ430RF
  ................\..........\...\......\.......\bsp_board.c
  ................\..........\...\......\.......\bsp_board_defs.h
  ................\..........\...\......\.......\bsp_button_defs.h
  ................\..........\...\......\.......\bsp_config.h
  ................\..........\...\......\.......\bsp_drivers.c
  ................\..........\...\......\.......\bsp_driver_defs.h
  ................\..........\...\......\.......\bsp_external
  ................\..........\...\......\.......\............\mrfi_board.c
  ................\..........\...\......\.......\............\mrfi_board_defs.h
  ................\..........\...\......\.......\bsp_led_defs.h
  ................\..........\...\......\.......\schematics
  ................\..........\...\......\.......\..........\AMB2521_HW-V1.0_20070403_sch.pdf
  ................\..........\...\......\.......\..........\eZ430-RF2500_emulator_schematic.pdf
  ................\..........\...\......\RFUSB
  ................\..........\...\......\.....\bsp_board_defs.h
  ................\..........\...\......\.....\bsp_button_defs.h
  ................\..........\...\......\.....\bsp_drivers.c
  ................\..........\...\......\.....\bsp_driver_defs.h
  ................\..........\...\......\.....\bsp_external
  ................\..........\...\......\.....\............\mrfi_board_defs.h
  ................\..........\...\......\.....\bsp_led_defs.h
  ................\..........\...\......\.....\schematics
  ................\..........\...\......\.....\..........\CC1111_USB_Dongle_Johanson_Schematics_1_0.pdf
  ................\..........\...\......\.....\..........\CC2511_USB_Dongle_schematics_1_3.pdf
  ................\..........\...\......\SRF04EB
  ................\..........\...\......\.......\bsp_board_defs.h
  ................\..........\...\......\.......\bsp_button_defs.h
  ................\..........\...\......\.......\bsp_drivers.c
  ................\..........\...\......\.......\bsp_driver_defs.h
  ................\..........\...\......\.......\bsp_external
  ................\..........\...\......\.......\............\mrfi_board_defs.h
  ................\..........\...\......\.......\bsp_led_defs.h
  ................\..........\...\......\.......\schematics
  ................\..........\...\......\.......\..........\CC1110EM_schematic.pdf
  ................\..........\...\......\.......\..........\CC2430EM_schematic.pdf
  ................\..........\...\......\.......\..........\CC2510EM_schematic.pdf
  ................\..........\...\......\.......\..........\SmartRF04EB_1_6_p1_top_level.pdf
  ................\..........\...\......\.......\..........\SmartRF04EB_1_6_p2_power_supply.pdf
  ................\..........\...\......\.......\..........\SmartRF04EB_1_6_p3_USB_MCU.pdf
  ................\..........\...\......\.......\..........\SmartRF04EB_1_6_p4_RS232_interface.pdf
  ................\..........\...\......\.......\..........\SmartRF04EB_1_6_p5_audio_interface.pdf
  ................\..........\...\......\.......\..........\SmartRF04EB_1_6_p6_user_interface.pdf
  ................\..........\...\......\.......\..........\SmartRF04EB_1_6_p7_EM_connections.pdf
  ................\..........\...\bsp.c
  ................\..........\...\bsp.h
  ................\..........\...\bsp_macros.h
  ................\..........\...\drivers
  ................\..........\...\.......\bsp_buttons.h
  ................\..........\...\.......\bsp_leds.h
  ................\..........\...\.......\code
  ................\..........\...\.......\....\bsp_buttons.c
  ................\..........\...\.......\....\bsp_generic_buttons.h
  ................\..........\...\.......\....\bsp_generic_leds.h
  ................\..........\...\.......\....\bsp_leds.c
  ................\..........\...\mcus
  ................\..........\...\....\bsp_8051_defs.h
  ................\..........\...\....\bsp_msp430_defs.h
  ................\..........\mrfi
  ................\..........\....\mrfi.c
  ................\..........\....\mrfi.h
  ................\..........\....\mrfi_defs.h
  ................\..........\....\radios
  ................\..........\....\......\common
  ................\..........\....\......\......\mrfi_f1f2.c
  ................\..........\....\......\......\mrfi_f1f2.h

网友:
焊接的很给力啊

网友:
这个帖子真的有大把大把的资料 没人要啊?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
版主,我也刚刚得到soso姐的RF板试用权批准,您在这方面有经验,可以加您为好友,以便日后请教吗?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不过我在使用这个协议的时候还是遇到一些问题。

网友:
学习了,半夜过来顶下。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写的很好,很好

网友:
error:function“ TIMER1_A0_ISR”has no prototype

刚从官网下载了SimpliciTI 1.1.1,调试的时候发现AD啊,TA啊的中断都会报错error:function“ TIMER1_A0_ISR”has no prototype,但是程序在非SimpliciTI 1.1.1 demo里都正常,是为什么啊?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
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顶一个,,很多帖子啊,,学习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
文章不错,这焊接同样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