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光电倍增管?能不能分享点相关的电路和资料。

楼主:
谁用过光电倍增管?能不能分享点相关的电路和资料,如题。

网友:
光电倍增管是由玻璃封装的真空装置,其内包含光电阴极 (photocathode),几个二次发射极 (dynode)和一个阳极。入射光子撞击光电阴极,产生光电效应,产生的光电子被聚焦到二次发射极。其后的工作原里如同电子倍增管,电子被加速到二次发射极产生多个二次电子,通常每个二次发射极的电位差在 100 到 200 伏特。二次电子流像瀑布一般,经过一连串的二次发射极使得电子倍增,最后到达阳极。

光电倍增管集高增益,低干扰,对高频信号有高灵敏度的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高能物理、天文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与及流体流速计算、医学影像和连续镜头的剪辑。雪崩光电二极管(Avalanche photodiodes,简称APDs)为光电倍增管的替代品。然而,后者仍在大部份的应用情况下被采用。

网友:
这是光电倍增管的前级电路,因光电倍增管是电流型输出,且内阻很高,后级用运算放大器搭成典型的IV转换电路即可获得电压信号,再根据需要进行其它处理。

网友:
chunyang讲得很详细,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