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问题,群里朋友的提问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这个运放的作用呀,想了很久没有想出来,还是拿出来大家一起看:
我以为这个电路是一个积分,二阶滤波电路。不知道正确否。
我考虑两种情况:当UI>0和UI<0时,二极管处于不同的状态,反馈电路就不一样。但就是分析不出来,还是请大家讨论一下,
运放接法如下:

网友:
附上个数据手册希望有高手来分析下,这个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UI大于两个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时,输出Ui跟随电压(100K,1K,1K,两个二极管分压所得),当10uf充满电后,输出为Ui的电压(经100K,100K,1K)分压?

网友:
我觉得是半波整流,UI大于0时,U7小于0,D15导通 D16截止,上面的通路没电流,U0等于0。当UI小于0时,U7大于0,D16导通 D15截止,不考虑电容的话U0跟输入成比例关系,电容的作用,不大清楚,不知道是不是用来调零极点的

网友:
【精密】半波整流滤波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