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lm3s做一个项目,有点问题,喜欢Stellaris的进来

楼主:
在论坛潜伏了很长时间,终于有机会用到lm3s了,由于刚从8位单片机转过来,还有很多问题想和大家探讨。

先说说选择lm3s的原因,毕竟cm3定位是低价位,从硬件功能和价格上来说,替换8位/16位的单片机还是有优势的。加上stellaris的api库确实不错,连软uart都有,没有理由不选用的。所以决定试试。但由于刚转型,还是有以下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是选型问题,选用哪个型号的好?俺项目要用到3个uart,究竟是用2个硬uart+1个软uart好还是3个硬uart(2美元左右有几款)?另外还需要考虑代理那哪个型号的用得多,要是选了一款全中国就我用的型号就kao了。所以请各位推荐一下。

第二个问题是最小系统和调试问题;用开发板确实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不会搭建基础电路。不知道最小系统是否都一样,另外编程电路和debug电路如何弄(我用的是ulink2)?以前用单片机只要5跟线就能实现编程和调试,由于用的是8962板子学习,不知道自己开发是否还要弄一个jtag的插座?各位是如何写入程序?

第三个问题是debug;debug可以像开发板一个弄个插座,但是产品总不能也弄个这么大的插座吧?请教大家怎么办?

第四个问题是一些器件问题;像8962上的电容和led都是什么封装的,这个问题比较弱,毕竟没接触过!?

网友:
3个串口建议用6911,和8962代码兼容,只是是少了ad,如果在低端一点建议选用811,就是最近坛子里准备搞活动的板子,调试下载就用你的8962开发板就可以了,我是是在产品上直接留个7针座子或者做个下载座子也行,电容电阻等元件一般还是用贴片的,0805、0603都可以

网友:
感谢fengzhang2002的回答!
6911有点贵了,想用64pin小封装的2美元左右的。(有LM3S-1z16,1w16,3z26,3w26,5y36,1n16,5t36,3n26)不知道这几款怎么样,人用的多不多?如何知道是否与8962兼容?
811只有2个UART,还得弄个软UART。

7针座子?看来下载和debug用7线就可以了?有空再查查看!

网友:
UART的话可以用一个SP3220E进行片选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带三个UART的处理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使用lm3s5p36,用的人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