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疑惑

楼主:
我 现在是一位单片机的初学者
我学的是c语言的 但是不知道汇编的语言到底重不重要
希望各位朋友给点意见
我们的老师说汇编语言很难    而且逐渐的已经被淘汰了

那么是不是以后就不用学汇编了呢

疑惑  给点宝贵的意见 啊
呵呵呵呵呵

网友:
汇编坚决不能丢

网友:
先不用汇编等用上时再翻书就行

网友:
没必要学习汇编。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先用C做个小程序上手了感兴趣了才知道自己真正要学什么

网友:
汇编怎么可能会淘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 现在是一位单片机的初学者我学的是c语言的 但是不知道汇编的语言到底重不重要希望各位朋友给点意见我们的老师说汇编语言很难 而且逐渐的已经被淘汰了 那么是不是以后就不用学汇编了呢 疑惑 给点 ...

知道单片机原理,又会用单片机C编程,再去学汇编,上手很容易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们老师这思想是不对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宝贵的意见   真是感到这是一个大家庭啊  呵呵呵

网友:
开什么玩笑?汇编被淘汰?这也就那种不搞项目研发的人才说得出来
汇编语言的效率明显比C语言的来得高

网友:
学习汇编对掌握MCU的体系架构和硬件操作会有更多好处,而C语言是工作语言,高质量的C代码除了对C本身的掌握之外,还要精通MCU本身,后者靠学习使用汇编更容易实现,待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以C为主就是。

网友:
我看这个话题,坛子里的各种旧帖可以折腾成一个专题了

简单说说个人的意见:

我是从电路开始再学单片机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学汇编的时候,觉得那些指令非常自然,因为每一条我都很清晰单片机内部到底干了什么。
虽然我也跟大家一样,经常记不得那些指令怎么写,或者是到底是为0转移还是为1转移。

C语言很强大,而且是以后的大主流,430,STM32这些基本都用C直接上手。当然,430我几乎就没碰过,明天还的把板子寄出去,STM32是实习碰的,现在也只是操作GPIO而已。
C语言最大的优势是,不同的单片机系列就会有不同的汇编语言对应,而C语言基本是通用。
----------------------------
见过很多人坚决拥护C,而反对汇编,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因为学不懂汇编或者用不顺手才这么说。
还是有的人像 郭天祥 这样,尽管他一直鼓励大家直接用C上手学习51,但是,大家绝对不要忘记这位大侠当年一个人蒙实验室学汇编,并用汇编写了好长时间,相当复杂的51程序的经历。
他鼓励用C,那是因为他很理解汇编和C的优劣所在。
这样的人的意见,我们值得认真思索——反之,我认为诸君尽可忽视。

汇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对时间的掌控
我是个菜鸟,没写过什么复杂的程序,最近做毕业设计,对DS18B20操作,这是一个对时序要求相当高的器件,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经历,我一开始用C语言写(后来证实,在结构上和逻辑上绝对没有错)。
结果我折腾了好久连应答都没收到。
而当时我随手用汇编写的一个程序,一下子就成功了。
后来我采用软件仿真和反汇编等手段,较精确掌握一些时间上的问题,才把这个问题搞定。
-----------------------------------------

罗嗦了别见笑。
简单说说我的观点:
至少对于51单片机,它的结构和操作都比较简单。
所以,无论你是C上手还是汇编上手,不管别人怎么说汇编古老说C语言先进,不管别人怎么说C垃圾说汇编精确,如何如何,请你都先学一学,然后以你的思考去判断到底该做什么?
在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去决定一个深奥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比较好的情形是先选择一条路走一走,反正回头你还可以回到原点再走另一条路的。

-------------
我个人的选择是,对于较复杂的430和STM32,我基本没想过碰汇编,直接C上手。
而对于51,我决定汇编和C两条腿走路。
我非常渴望掌握混合编程的方法和技巧,使两者相得益彰,优劣互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LE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