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 为什么删除一个无用的数组后系统进入fault interrupt

楼主:
感觉比较奇怪,当我删除一个工程根本用不到的自定义数组的时候系统却不能正常运行,直接进入Falut Interrupt。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求救!!!!!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发生地址异常了,你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的问题本人是没有遇到过呀。楼上daicheng的有可能,
     LZ是如何确定发生了fault interrupt的喃,我觉得应该不会存在的,对于自定义数组存在自由性,不存在会影响系统的运行,除非你把这个自定义数组加扩展到了OS功能中了。。。

网友:
是不是连括号都删除了

网友:
但你怎么查看是否是地质异常了呢?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如果能仿真的话,问题就会很快找到
增加串口输出看运行情况
如果使用MDK 楼主也可以读 工程名.map  文件  查看地址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