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我是cortex-M0新手,遇到个问题,是LPC1114的板子,就是一样的硬件环境,不同的两个代码,功能不一样。一个仿真的时候顺利进行,另一个出现错误提示。提示信息是“couldn't load file,......。AXF,debugger  aborted!”shi KEL MDK设置有问题吗,还是什么原因,谢谢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编译后 在尝试一次,看看当前的工程名是否 为test

网友:
应该是软件有点问题,好像是哪个文件要升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