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 uVision3软件的应用

楼主:
我用的这个Keil uVision3软件,发现光标对应的字会有偏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开Keil安装目录下的TOOLS.INI文件 修改内容如下
ORGANIZATION="***"
NAME="***", "***"
EMAIL="***"

下添加一句
ANSI=1
试试看看是否有效

网友:
我们一般是在记事本里写好再复制过来的,或者可以看看我写的这篇博客http://larrybird.spaces.eepw.com.cn/articles/article/item/84128

网友:
好了谢谢你们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现在Keil uVision3 这个软件怎么样,我是新手也不知道什么编程的软件好用些,高手们可以说说自己的意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论坛搜索一下有个关于MDK 与IAR比较的帖子

网友:
这个问题我早就发现了,好象是因为汉字是两个字节惹的祸。
不过我也没去管它。

网友:
新手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