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ic16f877a的数码管驱动电路,大哥帮帮忙

楼主:
谁有pic16f877a的数码管驱动电路,大哥帮帮忙

网友:
完全可以自己写驱动,就用PIC直接驱动,不用其他IC

网友:
驱动电路????
段选直接接单片机,位选用三极管咯。

网友:
这也太~~~~~~办法是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用的是开发板的话要去看开发板的原理图,自己搭电路的话去搜搜数码管的引脚图
下面是一个四位一体数码管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12b6 ... om=related&hasrec=1

网友:
选芯片

使用沁恒的芯片CH450,很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少的话直接驱动,或者用三极管来估

网友:
不用芯片  用三极管可否

这个图是以前我项目里数显表的驱动图 当然 数码管的段选要接470欧姆电阻

其他都姐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