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LM3S9B96板子,以太网接口,时而能通时而不行,求助!

楼主:
自己做了一块LM3S9B96的板子,现在是第三版,第二版的以太网工作正常。
第三版的刚刚焊接好的时候以太网可以ping通板子,工作一会以后就不行了。焊了两块板子都是这样。
连接没有问题,和第二版的板子一样,只是第三版去掉了一些模块,更改了一个模块的布局,其他均没有变化。
证明HR911105A的连接方式是对的,实在无解了,求指导啊
还有一个问题是,工作正常的时候,33脚上电平是1.2V,我的第三版ping不痛的时候测此脚为2V多。。。无解。。。
33脚ERBIAS是以太网PHY用的,连接一个12.4K(1%)的电阻到地。。。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电源部分的设计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电源没有问题 现在33脚的电平是2V多 datasheet上只说这边12.4K的电阻是给PHY用的  具体是什么用途有没有知道的啊

网友:
能否把你PCB网络部分的布局发上来看看? 以太网布线很重要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我也在调这块,调通了吗?

网友:
LZ能不能把以太网部分的程序共享下!小弟也在这犯糊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