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fft变换计算相位角不准

楼主:
我用外部AD同步采样两路信号采样256个点,然后在stm32里做256点的fft运算来计算信号的幅值等参数,幅值精度可达百分之零点几,但相位角却非常不准确,甚至是错误,非常不解。幅度计算对说明f采样跟fft都没问题啊。从fft变换后的那个32位数组里面取出实部跟虚部,然后用反正切函数分别求出两路信号的相位再让其相减就是相差啊,为什么计算结果不对? 请教,谢谢。

网友:
对于任意信号,离散FFT的计算结果并不是你想像的精准的,无论幅度和相位都需要校正!这方面的理论分析早已产生,一般要到研究生课程才讲,可以参见《离散频谱分析校正理论与技术》《数字信号全相位谱分析与滤波技术》等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fft算法是直接调用了stm32的DSP库啊,查过资料啊那个库函数里面的算法应该是一种全相位fft算法啊,有很好的抑制频谱泄露的功能,无需再添加附加校正措施。而且实际做我的信号幅值精度很高啊,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相位求不准?

网友:
回复 stm32学习:fft变换计算相位角不准

楼主能肯定库里面的FFT算法是全相位的,在哪看的资料,我回去翻了下手册,手册上面根本没有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一份论文上看到的,其实我也没在手册上看到。把那份资料发你吧。

网友C:
不知道怎么在短消息里面添加附件,我就在这里把自己参考的资料上传一下吧,有用得着的童鞋可以参考下,大家一起学习,有问题一起讨论下咯

使用STM32 的DSP库进行FFT变换说明及例程.doc

使用STM32 的DSP库进行FFT变换说明及例程.doc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啊

楼主啊 我现在也在搞这个问题,两路信号,同时采样,然后利用相位差求取后面需要计算的反射系数的相位值。幅度倒是还精确,就是相位到后面全然不对了。你那个求相差的时候不要用正切,用反余弦的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啦。 呵呵之前做这个的时候一直不知道什么什么原因,没解决。再做的话也试试用反余弦。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一起学习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相位差求取后面需要计算的反射系数的相位值”这个怎么用的。有学习资料没。我只是进行了FFT  经验证DSP库就是全相位的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 我现在不是用的dsp 那我用的一个arm处理器 里面没有直接调用的fft,我采集的数据是直接进行fft? 这样就可以求相位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共享,收藏起来学习!

网友F:
版主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方便QQ交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fft算法是直接调用了stm32的DSP库啊,查过资料啊那个库函数里面的算法应该是一种全相位fft算法啊,有很 ...

学习了

网友G:
楼主,请问 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方便QQ交流么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 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用L452三相电流采样,FFT256算出来相位基本没有误差,直接用库肯定不行的,需要做插值(双谱线插值算法)加窗处理(因为频谱泄漏),常见的是nuttall窗和hanning窗。下面是仿真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在短消息里面添加附件,我就在这里把自己参考的资料上传一下吧,有用得着的童鞋可以参考下,大家 ...

为什么文档里的代码压缩包链接下载不了呢

网友:
用atan2函数,并且相位测量容易受信号之间的互相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