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3.3V电源都用哪个?

楼主:
大家3.3V电源都用哪个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S1117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想有TI的,但一直没有机会。
   本人也一直有的是AMS1117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 AMS1117 看来很多啊

网友:
由两个参数决定:
1、需要的输出电流是多少;
2、输入电压是多少。
脱离了这两个前提去讨论用什么型号没有意义。

网友:
分压 可以 不过效率低

网友:
要看看你的要求哦。从几V到3.3V?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ams1117   lm1117

网友A:
果然是1117,难道是周公的推广结果?

其实一般都是5V到3.3,如果12V直接到3.3,降压也忒大了吧?boost/buck就另算了,比较烦这个L!

网友:
大电流用AMS1117,中端用SPX3819不需要大电容,小电流用29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1117,难道是周公的推广结果?

其实一般都是5V到3.3,如果12V直接到3.3,降压也忒大了吧?boost/buck就另算了,比较烦这个L!

1117是最常见且最廉价的3.3V LDO,并非谁推广的结果。

1117的最大输出电流只有800mA,注意不要超标,另外输入电压较高时需要计算功耗,如果功耗较大超出了器件的耗散功率则要更换成其它合适的稳压电源芯片,但这时最好采用开关电源。

网友:
看电压,电流,还有功率的

网友:
x6202P332

网友:
LT1085-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