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cypress的芯片做一个usb鼠标呢?多多指教~~~

楼主:
就是做一个usb鼠标的整体框架是怎么样的?整个流程
具体要学些什么东西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先学习一下USB枚举过程 协议过程
鼠标属于标准的设备只要你把协议看明白发送数据 电脑就会进行相关的操作
可以参考一下其它芯片的例子

网友:
建议你先做SP2协议的无线鼠标,SP2协议比较简单,容易上手。

网友:
在已掌握相关电子电路的设计技术的前提下重点是3个问题:
1、鼠标传感器的控制和数据处理;
2、鼠标的通讯协议;
3、接口设计。
去分别找相关资料看看。

网友:
建议先用机械鼠标加PS2接口,这个比较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