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485通信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RS485接口进行收发数据时就最后一位无法接收这是为什么呀,串口助手上显示接收数和发送数是一样的,我用十六进制查看,最后一位也确实接收到了,不过不是我发的数,而是FD或者FF,有人碰到过这情况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试一下,看看发送的数据与长度 是否正确,串口中收到的是什么内容
是否是发送长度有问题

网友:
长度没有问题,收发的数据长度是相同的,如果我发的是123,RX=TX=3,可是显示的时候就只有12。我用16进制查看,是31 32 FF。我是用数组去接收数据的,然后用for循环通过usart_sendbyte函数一个个的发出来的。可就是最后一位发的数据不对。我想中断那肯定没什么问题,因为我的接收数组长度是与发过去的数据相同的。那应该是最后一位USART->DR里面的数据不是我发的值,而是FF。这情况我没遇到过,做232通信的时候这程序收发还很好的

网友:
注意485接口片的收发使能切换要在最后一个字节发送完成后适当延时,一般至少取数百微秒,同样,收发状态切换后也要留取时间,通常总间隔时间的小值不要低于1毫秒。

网友:
这是485常见问题,原因是你使用的485模块或电路设计缺陷。造成此问题的原因是485收发端切换时会有高阻态转换,造成电路震荡。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延时,不同的电路延时不同,一般延时上百毫秒可以错过此震荡。另一种方式是协商一个结束字节。在一串数发送结束时多补两到三个结束字节判断结束。

网友:
我是用数组先接收数据的,然后加入一个延时函数我都Delay(0xFFFF)了,再切换到发送状态进行发送的。应该已经满足你说的条件了的,就这样最后一个字节接收到了,但16进制显示最后一个字节是FF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协商一个结束字节我试过了是可以的,但是我这要求是RX=TX;而且是发什么要收什么。至于延时,我现在基本到处都试过加延时函数了。就是最后一个字节上很搞的,我单步调试的时候可以接收的,可烧写后就是无法接收。

网友:
问题貌似出在这里

void UART3_SendByte(u16 Data)
{
   Delay(0xFFFF);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7);
   while (!(USART3->SR & USART_FLAG_TC));
   USART3->DR = (Data & (uint16_t)0x01FF);
}
我发送的数据已经全部存到数组里了,就是接收数组里的数据时,数组里的最后一位数一直是FF或FD或FE。这程序哪有问题么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大侠!

我发送状态到接收状态加了延时函数,但从接收状态再到发送状态忘了加延时函数了,SB了...高手就是高手呀,一语见地!

网友:
呵呵,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