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的PCB板后颜色不是黄色!!!求解

楼主:
我有的是desinger 09,当我生成PCB板后,元器件放进工作区后是绿色。在99中是成黄色的,在我看的视频教程里也是。请问有没有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帮帮忙

网友:
绿色有可能是警告,要看看你设置的规则。
还有可能是你设置了颜色,你可以在界面按L,在对话框中设置一下。

网友:
好的  我试试  我试过画一个简单的图“ 一个电源三个电阻”也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
复位一下错误标志后就是你希望看到的黄色了!~

网友:
pcb设计,规则设定至关重要的,没有好的规则限制,你的板子很可能不符合公司生产要求,我用ad,一般绿色就是违反规则了,如果你没设定,他是按照默认规则执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  怎么弄?我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