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中断执行不正确是否和没接串口有关系

楼主:
大家好:

     请看下面的程序,串口的设置没有问题,能够进入中断。但是当进入发送中断的时候,执行

    if(USART1_TxHead != USART1_TxTail)
      {
     USART_SendData(USART2, USART1_TxBuf[USART1_TxTail++]);
     USART1_TxTail %= USART_TX_BUFFER_SIZE;
   }
,因为我的长度是10个,因此要发送10次,但是实际上只发送1次,程序就跳出了。同时继续向下执行,可是也没有返回发送完成的标志。因此程序就反复的进入中断。请问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接串口连调,只是单机测试,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判断发生接收中断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USART1_RxBuf[USART1_RxHead++]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接收数据
      USART1_RxHead %= USART_RX_BUFFER_SIZE;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等待发送结束
     }
//发送中断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TXE) != RESET)
    {
    if(USART1_TxHead != USART1_TxTail)
      {
     USART_SendData(USART2, USART1_TxBuf[USART1_TxTail++]);
     USART1_TxTail %= USART_TX_BUFFER_SIZE;
   }
  else
       {
     delay_us(700);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TX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C, ENABLE);
    }
//发送完成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TC);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C, DISABLE);
   }

}

网友:
是程序问题,和外部无连接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的写法每次进入中断清除中断标志位,那么你发送的时候要发送一个字节开一下中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觉得清除中断标志位的代码不应该这么用

网友:
那么小量的发送.我觉得直接写USART->DR好了..

网友:
另外弱弱的问一句.发送数据干嘛用中断?自己啥时候发自己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