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中FPGA片上存储器初始值更新的方法

楼主:
最近在调试中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组参数预先存储在FPGA的片上存储器内;在系统运行过程中部分参数会被读出,修改后写回;为了调试,需要经常变换参数的初始化值。 riple

    实现存储器中数值的初始化比较容易,在生成RAM模块时指定一个初始化文件(.hex或.mif)即可。 riple

    实现部分参数的动态修改也容易,设计一个状态机在需要的时候写入该RAM即可。 riple

    为了调试,更新初始化数值就难了些,可供选择的方法有这样几种: riple

1. 采用In-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or,通过Import File的方式把修改后的初始化文件更新到RAM中。 riple

2. 采用Virtual JTAG定制一个RAM写入接口,连接到双端口RAM的一个空闲端口用于调试,双端口RAM的另一个端口用作正常使用。 riple

3. 修改初始化文件,把初始化文件更新到编程文件中,通过重新下载更新到RAM中。 riple

    第一种方法原理上没有任何问题,在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中选择Allow In-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or...即可。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有单端口ROM可以采用该方法;单端口RAM采用该方法可以生成代码,但是不能正确编译,总是报出一些奇怪的错误;此外。双端口的ROM和RAM都不支持In-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or。 riple

    第二种方法在本质上与第一种方法相同,在实际应用中也能正确编译,唯一的缺点是需要对Virtual JTAG有较深入的认识,需要手工编写一些代码,还要编写TCL脚本。 riple

    第三种方法可以不修改代码,也不需要执行全编译,只要在Quartus II集成开发环境中执行两个简单的操作即可。下面就是具体的步骤: riple

1. Processing -〉Update Memory Initialization File riple

2. Processing -〉Start -〉Start Assembler riple

    上述操作执行完毕,把Assembler生成的编程文件下载到FPGA中,修改后的初始化文件就更新到片上存储器中了。 riple

    该方法的原理是,在Update Memory Initialization File过程中,只更新db文件夹中与RAM初始化内容相关的文件,其余文件不更新,所以不需要执行全编译;更新后执行Assembler,把新的初始化内容更新到编程文件中去。该方法类似于软件编译过程中的部分编译和重新链接。 riple

    该方法只适用于静态更新RAM内容,如果需要对RAM进行动态调试,还是用第二种方法才行。 riple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
我也顶一下, 否则就下去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