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无符号除法器

楼主:
在Verilog HDL语言中虽然有除的运算指令,但是除运算符中的除数必须是2的幂,因此无法实现除数为任意整数的除法,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使用领域。并且多数综合工具对于除运算指令不能综合出令人满意的结果,有些甚至不能给予综合。对于这种情况,一般使用相应的算法来实现除法,分为两类,基于减法操作和基于乘法操作的算法。[1]

基于减法的除法器的算法:

        对于32的无符号除法,被除数a除以除数b,他们的商和余数一定不会超过32位。首先将a转换成高32位为0,低32位为a的temp_a。把b转换成高32位为b,低32位为0的temp_b。在每个周期开始时,先将temp_a左移一位,末尾补0,然后与b比较,是否大于b,是则temp_a减去temp_b将且加上1,否则继续往下执行。上面的移位、比较和减法(视具体情况而定)要执行32次,执行结束后temp_a的高32位即为余数,低32位即为商。

Verilog HDL 代码

/*

功能:     32位除法器

输入参数: 被除数a,除数b

输出参数: 商yshang,余数yyushu

备注: 采用移位、比较和减法(从高位开始)实现的除法运算

本例实现的是32位除法器的例子

*/

module division(a,b,yshang,yyushu);

input[31:0] a; //被除数

input[31:0] b; //除数

output[31:0] yshang; //

output[31:0] yyushu; //

reg[31:0] yshang;

reg[31:0] yyushu;

reg[31:0] tempa;

reg[31:0] tempb;

reg[63:0] temp_a;

reg[63:0] temp_b;

always @(a or b)

begin

        tempa <= a;

        tempb <= b;

end

integer i;

always @(tempa or tempb)

begin

        temp_a = {32'h00000000,tempa}; //

        temp_b = {tempb,32'h00000000}; //

        for(i = 0;i < 32;i = i + 1) //32次循环

        begin

                temp_a = {temp_a[62:0],1'b0}; //左移一位

                if(temp_a[63:32] >= tempb) //注意:temp_a的高32位于tempb比较,不是与temp_b比较

                        temp_a = temp_a - temp_b + 1'b1; //加1表示商加1

                else

                        temp_a = temp_a;

        end

        yshang <= temp_a[31:0];

        yyushu <= temp_a[63:32];

end

endmodule

波形仿真与测试结果

图1  32位无符号数除法功能仿真图

        从仿真图1中可以得出,运算速度很快,但是这是基于占用大量LE的基础上的,在FPGA的设计中,要关心两个参数:逻辑资源的占用率和速度。这种采用组合逻辑实现的除法器以耗费大量LE来获取速度优势的设计在被除数小于8位时应用还可以,大于8位,就得改变算法。

图2   32位无符号除法的分析综合报告

网友:
可惜没玩过FPGA 感觉很不错

网友:
玩FPGA的感觉很好 !

网友A:
请教一下,综合的时候怎么说temp_a和temp_b没有使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综合的时候怎么说temp_a和temp_b没有使用啊?

把最后一个else处temp_a=temp_a;删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