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大姐能帮我看看这段程序,总是执行不了

楼主:
/*avr mega16  11.0592M*/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液晶的 CS SID SCLK分别是PD4 PD5 PD6
#define CS PD4
#define SID PD5
#define SCLK PD6

#define S_CS PORTD|=BIT(PD4)
#define R_CS PORTD&=~BIT(PD4)
#define S_SID PORTD|=BIT(PD5)
#define R_SID PORTD&=~BIT(PD5)
#define S_SCLK PORTD|=BIT(PD6)
#define R_SCLK PORTD&=~BIT(PD6)
uchar key;
uchar flag;

void delay_us(uchar x)//延时50us
{
         uchar z,y;
         for(z=0;z                  for(y=0;y<1415;y++);
}
void delay()//延时2us
{
         uchar z;
         for(z=0;z<1;z++)
                 _NOP();
}
void delay_ms(uint x)//延时1ms
{
         uint z,y;
         for(z=0;z                 for(y=0;y<1570;y++);
}

void wcom_data(uchar code)//把数据或指令给液晶
{
        uchar i;
        for(i=0;i<8;i++)
        {

                if((code&0X80)==0X80)
                        S_SID;
                else
                        R_SID;
                code<<=1;
                R_SCLK;
                delay();
                S_SCLK;
        }
        delay();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写数据--》液晶
{
        S_CS;
        delay_us(10);
        wcom_data(0XFA);
        wcom_data(data&0XF0);
        wcom_data((data<<4)&0XF0);
        R_CS;
        delay_us(5);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液晶
{
        S_CS;
        delay(3);
        wcom_data(0XF8);
        wcom_data(com&0XF0);
        wcom_data((com<<4)&0XF0);
        R_CS;
        delay_us(5);
}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液晶
{
        write_com(0x30);       //基本指令集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_ms(3);
        write_com(0x06);       //光标右移
        //write_com(0x14);

        write_com(0x0F);        //开显示
        write_com(0x02);          //地址归位

}
void port_init()
{
        PORTC=0XF0;
        DDRC=0X0F;
        PORTA=0XF0;
        DDRA=0X0F;
        PORTD=0X00;
        DDRD=0XFF;
        PORTB&=~BIT(PB2);
        DDRB&=~BIT(PB2);
}

void init_devices()//器件初始化
{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MCUCR=0X00;
        MCUCSR&=~BIT(6);//下降沿触发
        GICR|=BIT(5);//使能INT2中断
        GIFR|=BIT(5);//清除INT2中断标志
        SEI(); //使能全局中断

}
void keyscan()//键盘扫描
{

  //CLI();//disable all interrupt
        uchar i=0X7F,j;
        delay_us(2);
        do//检测是哪一个键被按下
        {
                i=(i<<1|i>>7);
                PORTA=i;
                _NOP();
                delay();
                key=PINA;
                j=key&0XF0;
        }while(j==0XF0);

        switch(key)
        {
                case 0xEE:        key=0x41;        break;
           case 0xDE:                  key=0x42;        break;
           case 0xBE:                   key=0x43;        break;
           case 0x7E:                   key=0x44;        break;
           case 0xED:                   key=0x45;        break;
           case 0xDD:                   key=0x46;        break;
           case 0xBD:                   key=0x47;        break;
           case 0x7D:                   key=0x48;        break;
           case 0xEB:                  key=0x49;        break;
           case 0xDB:                   key=0x4a;        break;
           case 0xBB:                   key=0x4b;        break;
           case 0x7B:                  key=0x4c;        break;
           case 0xE7:                   key=0x4d;        break;
           case 0xD7:                   key=0x4e;        break;
           case 0xB7:                   key=0x4f;                break;
           case 0x77:                   key=0x50;        break;
           default:                break;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2_isr:iv_INT2
void int2_isr()
{

        GICR&=~BIT(5);
        delay_us(20);

        keyscan();
        flag=1;
        //while((PINA&0XF0)!=0XF0);
        port_init();
        GIFR|=BIT(5);
        GICR|=BIT(5);
}
void main()
{
        flag=0;
        port_init();
        init_devices();
        lcd_init();
        delay_ms(60);
        write_data(0x4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write_data(0x41);
                        delay_ms(500);
                }

        }
}

网友:
没什么大的问题,将错误提示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
是不是驱动没写好

网友:
你把功能说明下,注释清楚点!

哪里有问题!

这样贴程序,很难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错误   但是烧程序后  液晶总出乱码 也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有中断时进行键盘扫描,从就爱你盘得到是哪个键按下,把相对应的字母显示出来,简单的说就是,按哪一个键就显示相应的字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驱动啊

网友:
这个程序毫无问题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