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点

楼主:
编了一个流水灯的程序,程序是这样的:按下键1,流水灯从右往左一秒亮一个灯;按下键2,流水灯从左往右一秒亮一个灯。遇到了一个小问题,我先按下键1,再按下键2,按照我编写的程序,应该是左边第一个灯先亮,但是现在用protues仿真时,它是从我按下键那个瞬间的亮灯情况往右循环。先按下键2,再按下键1也是类似的情况。请高手指点下~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a;
uchar bb;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aa=0xfe;
 bb=0x7f;
 while(1)
 {
  if(key1==0)
  {

 delayms(10);
 P0=aa;
 delayms(1000);
 aa=_crol_(aa,1);

  }
  else if(key2==0)
  {

 delayms(10);
    P0=bb;
 delayms(1000);
 bb=_cror_(bb,1);

  }
 }
}

这是接线图

这是接线图

网友:
你用if 和else if

你都用if 就不一样了,再有不要两个一起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成都是if了    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是仿真的问题吗?

网友:
我试了下你的程序,好像少了松手检测,我也是新手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我打算用的是那种可以保持的开关,就相当于一个单刀开关。没用到键的扫描,就是直接判断是不是按下了,然后while(1)一个大循环去看哪个键按下了。

网友:
直接上文件  这样帮你看起来简单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文件包传上来了   谢谢啊

网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a;
uchar bb;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aa=0xfe;
bb=0x7f;
while(1)
{
while(key1==0)
  {

delayms(10);
P0=aa;
delayms(1000);
aa=_crol_(aa,1);

  }
while(key2==0)
  {

delayms(10);
    P0=bb;
delayms(1000);
bb=_cror_(bb,1);

  }
}
}
你再试试

网友:
我也是新手,希望能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有点问题   我觉得程序没什么问题   总感觉是protues的问题   谢谢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会吧,我用自己的开发板试的可以了啊,呵呵
仿真我就不太清楚了,没有帮上忙,呵呵

网友:
楼主啊,我用keil仿一下,一点毛病也没有你是怎么搞地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a;
uchar bb;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aa=0xfe;
bb=0x7f;
while(1)
{
  if(key1==0)
  {

delayms(10);
delayms(1000);
aa=_crol_(aa,1);

  }
  else if(key2==0)
  {

delayms(10);
    P0=bb;
delayms(1000);
bb=_cror_(bb,1);

  }
}
}

网友:
先按下K1 然后按K2 是从左面那个灯开始往右啊 我用你的编译仿真是可以的呢

网友:
我yongproteus仿真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大家的仿真都没问题    估计我的protues有问题   谢谢你啊~帮了我不少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我都弄了一下午了   看来还是我的protues的问题    谢谢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谢谢你了   大家帮我试了都木有问题   可能是我的protues的问题   麻烦大家了~辛苦了啊

网友:
看了很久,想了好一会,没啥问题

有硬件的话直接上一下硬件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   好的   谢谢提醒啊   放完假回学校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灯 换成那个可以发光的吧 输入LED- (后面多输入一个—)就会出现那种会亮的灯了 你这个灯只能看红色和蓝色高低电平

网友F(2011-04-03):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

网友G:
回复 网友B: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

网友B:
回复 网友G: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